两个N48(8500高斯)的稀土磁环 外径10mm, 内径6mm, 厚度3mm相隔1.5mm的距离能传递多

楼主(2011-02-16):
有没有公式直接代进去就可以算, 或者有没有软件计算的.

网友:
找个东西实测一下~~~~ 最笨的方法

网友:
静磁场和动磁场相差很大。这个我们也做过,之前弄过一段时间的磁齿轮。测量发现两者之间的力矩与距离,转速,尺寸比都有关系。我们也没有找到对应的磁场公式能够解释,因此最后通过实际测量来搞定的。因此你这个最好也是实际测量以下。

网友:
楼上搞过磁齿轮?

网友:
以前上电磁学算过不过搞忘了。

网友:
可以用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