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ARM,CPLD,FPGA能否连到一个JTAG链上?

楼主(2011-02-16):
现在的设计中一般都会有几个IC,比如ARM,FPGA,CPLD等等而这些器件一般都带有JTAG接口。按照JTAG标准的介绍一个板子上的所有JTAG器件可以串在一起形成一个链,这样就可以用一个接口访问到所有的器件了。不知道不同厂家的IC能否这样连?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点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http://www.xjtag.com/sup-kb-Q3.php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电平

网友:
我也认为不行,我的看法,A家软件识别本家的,但不能识别B C家的,这样在链上,A家软件无法知道要多少个附加时钟才能把数据移位到A家自己器件上.实验很简单,用同一家器件也行,链上两个器件,其中一个手动配置为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型号,这时对型号正确的下载也失败,因为SDO返回数据,经过那个不匹配的器件,时钟数上不符合,校验通不过.如果用个万能下载软件,能识别各家器件,那可能能行.

网友:
可以的,但需要配置,将不调试的器件配置为bypas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