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潮老师,你书上的11.3例子 “基于 T/C1 捕捉功能的可变量程频率计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1-02-16):
马潮老师,你书上的11.3例子  “基于 T/C1 捕捉功能的可变量程频率计的设计与实现

      对于 4Mhz的晶振,频率采集范围为:62.5HZ---128KHZ.

         1.最低被测频率62.5HZ
            由于 T/C1 的长度16位,1/62.5时间内可以记录的个数为 64000个。当频率值再低的话,一个周期内的计数值将超出 65536,造成溢出。

         2.被测最高频率值:128KHz
                 1S/128000 = 1000000us/128000=7.8125us

         3.你在书上说,在软件方面如何能降低被测频率的下限值?(参考提示:T/C1 溢出中断中记录溢出的次数)

    问题:

              对于 4MHZ的晶振,如果实现最低至1HZ频率的采集?

       (4)、T/C1 溢出中断中记录溢出的次数,可以降低被测频率的下限值,我还是不明白?

       (5)、如何实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潮老师,你书上的11.3例子  “基于 t/c1 捕捉功能的可变量程频率计的设计与实现
      对于 4mhz的晶振,频率采集范围为:62.5hz---128khz.
         1.最低被测频率62.5hz
            由于 t/c1 的长度16位,1/62.5时间内可以记录的个数为 64000个。当频率值再低的话,一个周期内的计数值将超出 65536,造成溢出。
         2.被测最高频率值:128khz
                 1s/128000 = 1000000us/128000=7.8125us
         3.你在书上说,在软件方面如何能降低被测频率的下限值?(参考提示:t/c1 溢出中断中记录溢出的次数)

    问题:
              对于 4mhz的晶振,如果实现最低至1hz频率的......

解答就是1啦。

如果计数时钟为4M,那么1HZ的时间(1秒)计数个数为4000000个,超出65535的16位计数器了。如果记录了溢出次数,那么就知道在1秒中记录了几个数(溢出次数*65536+当前T/C1的计数值),这个就是被测频率的周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