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开关电源

楼主(2011-02-16):
大家好:
我有个150w的电机,电机参数是24V 6.3A,
那么我该选个多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呢???
如果选24v 10a 的开关电源会烧电源不??我考虑有启动电流的影响,,,,

网友:
变压器

要不就上起动控制器

电机还是乖乖变压器把

网友:
开关电源有过流保护,短路都烧不掉。但是启动电流太大可能会启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要做启动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过流保护就放心了,因为在实验室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我只是担心可靠性不高,怕到了客户手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