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it线程执行完不退出?

楼主(2011-02-16):
初接触RT-Thread,开始调试没什么问题,后来写了另一线程,名称:Re
当优先级比tshell线程高时,运行出错
当优先级比tshell低或相等时,可以运行,但用list_thread()查看时,init线程处于init状态
麻烦懂得大侠指点指点
---
---
优先级比tshell线程高时:
当优先级比tshell线程高时 (原文件名:001.jpg)

优先级比tshell低或相等时:
优先级比tshell低或相等时 (原文件名:002.jpg)

网友:
你的Re线程应该有问题,是个死循环?它不让出处理机,比它优先级低的线程都不会得到运行的。

楼主:
我也知道问题在Re线程,确实是个死循环,但我用其他死循环的线程也没出现此情况,问题应该不是死循环吧,应该线程存在其他问题。继续调试...

楼主:
线程中放入rt_thread_delay(),正常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