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T1062B XX 全过程 (讨论贴)

楼主(2011-02-16):
郑重提醒:刷机有风险,责任自负!

1:格式化一个U盘,我用的是FAT格式
2:本机固件导出备份。把dst1kb_9.99.9_cli(111111.0).up 拷到U盘,然后插入机器,在菜单里选系统升级,直到升级完成。
3:把导出的文件从U盘备份到电脑。
4:清空U盘,把do_Tekway_DST1202B.zip内的“dst1kb_9.99.9_cli(111111.0).up”拷到U盘,然后插入机器,在菜单里选系统升级,直到升级完成。
5:重启机器,(开机会显示DST1202B)。
6:从新校准,破_解完成

此破_解不会改变机器固件和ID,可以放心使用。
此破_解有个缺点:厂家升级固件后,有可能使破_解恢复到未破_解状态。

要完全破_解,得用主板上的JTAG口从新烧写BOOTLOAD。

楼主:
模拟部分改造图(转自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topic/205820):禁止用于商业,如有版权问题,马上删除

楼主:
tekway三汇示波器讨论群

网友:
“从新校准”怎么做。
电路修改有没有图片。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上个烧BOOTLOADER的实例(如果有的话)!

楼主:
能U盘软刷,干马要用JTAG刷啊?刷机有风险,不怕的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1062B升级过程中提示非法文件,无法升级。

楼主:
可能厂家动作了,版本2.06.2或之前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悲剧了,我的也是2.06.3....
在和事佬那里买的,建议大家不用去了,如果2.06.3没破_解的话.
和事佬那里没有2.06.3之前的了已经.

网友:
会破的高手好像不在这里,建议大家还是到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topic=1571.msg21170#msg21170
去留个言吧(我外语不好,没法留言),那里的tinhead才是这个破_解的鼻祖。

网友:
是否第2步不能备份?
上面的网页中,老外在2月26日贴的文件(见附件)说明如下:
Hantek/Tekway在升级过程中添加了保护,因此需要更新转存工具。
附件fw_backupV3.zip,包含不同名称的子文件夹,你所要做的就是拷贝子文件夹中合适的dst1kb_9.99.9_cli(200101.0).up到到U盘上选择升级(大约需5分钟),这个工具将备份当前的固件到U盘上,我想,这应该可以备份。

网友:
悲剧悲剧便喜剧了,2.06.3....和气佬又能破_解了。。。。。

网友:
2.06.3版本已成功破_解!
详见: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13.htm#1698

网友(2011-03-18):
回复 网友A:

找和气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我qq 寻求帮助, 谢谢!

网友:
楼主作为该款示波器的设计人员,你这种剖解是提高不了示波器的性能的,因为我们设计时严格按照带宽来选定元器件,软件升级时起不到作用的,即使有高人进行“硬件升级”,不经过专业的示波器校准仪和我们软件的校准测量是会出错的

网友(2011-08-23):
看了这么久,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1-09-27):
刷完后有什么改善呀,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