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汇DST1062B 与 TEK TDS2022B 对比简测

楼主(2011-02-16):
参数对比:DST1062B                TDS2022B
带宽        60M                      200M
采样率       1G                       2G

测试源:60M有源晶震,电压5V

自动测试对比:   注意波形衰减

自动测试TEK (原文件名:F0000TEK.JPG)

注意:DST1062B 有模拟数字荧光屏功能,所以图片看起来波形比较粗

最小时基测试
(DST1062B 已破成DST1202B)

1Khz 上升延测试

网友:
现在做示波器的越来越多了.
也有山寨的趋势了.

网友:
果然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楼主:
模拟衰减大了些,和探头带宽也有极大的关系(标本的是60M的探头),TEK的可是200M的探头

网友:
差别够大,1K的频率都测不准?而且下边显示的频率怎么和右边显示的频率不一样?
不知道改了硬件后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我看了下电路图,如果改的话除了换4只电阻,好像那2只排阻也得换。
请问这个机用的AD9288是多少M的?也是超频的吗?

这个图更直观 (原文件名:Capture_a1.JPG)

楼主:
100M超到125M

楼主:
价格连TEK的零头都不到,要求也……

网友:
WJB44,楼主有空能不能发些60MHZ的FFT测试照片看看,我也想搞一台。

网友:
我也跟风买了一台。呵呵
卖家正在发货

楼主:
FFT不知道怎么测,出来的结果我认为不正确,可能我方式搞错了,就不放上来了,让其他人测吧,新版固件修正了FFT的BUG,增加到26重测量及多国语言等,速度也提高了,期待高手的评测。

楼主:
随机带的探头是60M带宽的,去测60M的信号,衰减肯定大了,如果能有200M的探头去测,那样就能真实反应出机器的带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随机带的探头是60m带宽的,去测60m的信号,衰减肯定大了,如果能有200m的探头去测,那样就能真实反应出机器的带宽了。

把TEK的探头接上去试试?

60M带宽测60M信号,是不是理论上被这衰减了-3db?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

看到FFT半屏显示???谁可点解。

网友:
楼主改没改硬件?

楼主:
可以移动的,当然坷以全屏,移动中线能测频率

楼主:
没有改硬件,没元件

楼主:
tekway三汇示波器讨论群

网友(2011-03-18):
FFT测试太math里面选择

网友:
三汇和双汇,是什么关系?

网友:
什么时候再出个大汇。

网友:
DST1062B 鏈夋ā鎷熸暟瀛楄崸鍏夊睆鍔熻兘锛屾墍浠ュ浘鐗囩湅璧锋潵娉㈠舰姣旇緝绮�,鍊煎緱鍟嗘Ψ,浣犳妸鏃跺熀寮勫皬,鐪嬩笅.tek涔熸湁姣涜竟锛屼笉杩囩粏浜涳紝涓嶇煡鎬庝箞澶勭悊鐨勩�
涓嶈繃姝ゆ満鎬т环姣旀尯楂樼殑锛屽姛鑳藉锛岀湅鐪嬫尝褰紝鑳藉簲浠樺绉嶅満鍚�鍜岃繘鍙f満鏈夌偣鐐瑰樊璺濓紝浣嗕竴鍒嗛挶涓�垎璐э紝鐪嬩笅宸环鍚э紒濡傛灉浣犲惞姣涙眰鐤碉紝鎴栬姹傚緢楂橈紝楂樻。杩涘彛鏈烘槸浣犵殑閫夋嫨銆傜湅涓嬬敤鏂欒璁★紝鎬ц兘鎸囨爣鍙笉鏄兘浠绘剰鎹忛�鐨勩�
鎬讳箣锛岀湅浣犵殑鐢ㄩ�鍙婂満鍚堬紝鍚堥�灏卞ソ锛屾墠濂姐�

网友:
楼主你的对比是有问题的,具体下面的同学已经说了,请和同采样率和同带宽的比较,这样的结果比较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