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双通道“OURDSO Spring 2011”..

楼主(2011-02-17):
过年前调试了几天,过年整天走亲访友就一直搁置着,过几天要开学了,就有时间调试了,放几张照片上来,体积与OURDSO Winter 2010相近,这次PCB是按一个塑料壳加工的,面板的空开的过于难看,就不拿来献丑了,祝大家新年有个好心情!

这个版本的示波器使用两种不同的液晶显示器,分别为3.2寸320*240分辨率,用以代替之前的双通道。还有一种是用3.5寸480*320分辨率,就是现在的最新版本,现在硬件测试已经完全通过了,正在进行软件编写。目前第一批测试版已经出完,正在准备第二批,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给我发邮件:kunnnsd@126.com,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这个也开源么?

顶魏坤!

网友:
只改了PCB?

网友:
越做越漂亮了.

网友:
真不错,不知什么时候接受预定

网友:
最好,能给出指标和功能

网友:
前排观赏。

网友:
标记 示波器

网友:
前排欣赏

网友:
左侧的排母是不是预留给逻辑分析功能扩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只改了PCB,这个电路做了一些调整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不好说

回复 网友C:

大概指标:
采样率250Msps单通道,125Msps每通道;
存储深度每通道不低于8K
模拟带宽30MHz
以上是3项硬指标,至于功能要在程序调试完后才能给出

回复 网友D:

不是,那是连接面板的(液晶和键盘)插针座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预定?????????????????????????????????

网友:
越来越强大

网友:
这个比Winter版双通道要小不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PCB尺寸是69mm*118mm,以前的第二版正式版尺寸是100mm*138mm,体积为原来的59%

网友:
回复 楼主:

魏同学,模拟带宽和数字带宽之间该满足怎样的关系比较合适呢?你的是30MHz模拟和62.5MHz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般做示波器采样速率为模拟带宽4~5被比较合适,当然采样率高了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按照这么算下来,“OURDSO Spring 2011”的采样速率为模拟带宽的4.17倍。
一般高速的AD价格比较贵,也即假设AD的速度是固定的125Msps,不能随便提高,如果适当地提高模拟带宽对采集信号有没有性能上的提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当然要是等效采样的话就另说了,较早的示波器很多都是高带宽地低样率,若是实时采样那么一味提高模拟带宽意义不大,这个示波器我的设计原则是:够用、实用、平衡,不追求某一项的指标的突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当然要是等效采样的话就另说了,较早的示波器很多都是高带宽地低样率,若是实时采样那么一味提高模拟带宽意义不大,这个示波器我的设计原则是:够用、实用、平衡,不追求某一项的指标的突出。

单通道已经提高到250Msps,应该也把模拟带宽提高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了解,实际的产品各个环节要平衡,类似于木桶效应。

等效采样也只能观察周期信号啊。

我以为在工程中模拟带宽要和数字带宽要差不多,也即125Msps的采样率至少要配62.5MHz模拟带宽。

回复 网友G:

单通道250Msps采样率的时候可以用来捕获上升沿 等等的细节

楼主:
这个版本的示波器使用两种不同的液晶显示器,分别为3.2寸320*240分辨率,用以代替之前的双通道。还有一种是用3.5寸480*320分辨率,就是现在的最新版本,现在硬件测试已经完全通过了,正在进行软件编写。这个目前有10套,除两套用于测试外,还有8套,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给我发邮件:kunnnsd@126.com,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第一版示波器衰减的档位时1、1/10、1/100
而后面版本的示波器都是先衰减1/2,然后是1/50
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开源啊??????????

楼主:
你可以先玩以前的,这个还正在调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魏老师如果能一边调试一边写一写调试笔记,把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些硬件软件上的设计方法写成说明的形式那就太好了。

可否解决一下我32楼的困惑呢?

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改后可以少使用两个继电器,不管对控制还是成本都会有好处,而且不影响性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西安上学,一直想买个示波器,很想和你交流一下,QQ:263358462

网友:
前端是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

有效位数能做到多少?

杂散有多大?

给发个AD采样的频谱看一下。

-------------------------------
最近看到不少AD都有级连功能,通过AutoSync可以提高一倍的采样率。

网友:
没见到balun估计是直流耦合

网友:
回复 网友H:
前端是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
有效位数能做到多少?
杂散有多大?
给发个ad采样的频谱看一下。
-------------------------------
最近看到不少ad都有级连功能,通过autosync可以提高一倍的采样率。

什么意思,什么叫AD级联? autosync又是啥?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可以得到

网友:
按键这样多,加个编码器不更好吗!!!
编码器操作性好
使面板更简洁

楼主:
编码器柄太高

网友:
kunnsd 魏坤:你用的壳子我好象有现成的,呵呵。终于看到你做有壳版本的啦,关注。。。。。。。。。
建议:搞两个旋转编码器的手柄吧,这样显的才更有档次,使用更方便!

网友:
或者直接搞成触摸屏的,屏放正中间更好。

网友:
用类似鼠标上的编码器 体积很小
滚轮设计吗!
方便操作

网友:
晕,魏老师,我已付款购买了您的单通道版,但由于我出差的原因,一直没让阿莫发货,我十分想升级到您现在的双通道版,不知道可否?

网友:
關注,可惜還不懂FPGA,決定好好學學...

网友:
回复 网友I:
晕,魏老师,我已付款购买了您的单通道版,但由于我出差的原因,一直没让阿莫发货,我十分想升级到您现在的双通道版,不知道可否?

不要可以转让给我,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晕,魏老师,我已付款购买了您的单通道版,但由于我出差的原因,一直没让阿莫发货,我十分想升级到您现在的双通道版,不知道可否?
不要可以转让给我,然后你找魏同学买双通道的,呵呵

网友:
好东西,要顶的,定一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我就联系阿莫啦,让阿莫直接把单通道的发给你吧!我就坐等魏老师的新双通道!

网友:
请教魏同学,你那第二版上的几个74逻辑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第一版没有这个几个74逻辑芯片

是硬件实现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扩展IO口以及分配控制的,包括衰减、ACDC、放大倍数以及基线位置的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扩展io口以及分配控制的,包括衰减、acdc、放大倍数以及基线位置的控制。

哦,多谢,看来是595之类的了

网友:
再这里再次请教魏同学:

记得你以前试验过数字VGA,AD8370,为什么不用这个VGA呢,数字的控制起来更方便,而且我看普源之类的示波器用的也都是这个VGA

难道魏同学感觉这个VGA的性能(50M带宽内)不如这个AD603 ?

楼主:
回复 网友K:

AD8370在50MHz的带宽内还真不如AD603好用,AD603的增益控制基本是连续的,受控于控制电压,而AD8370是离散的,有时还真不好凑出你想要的放大倍数,而AD603使用12bit的DAC很容易调出所需要的增益。还有一点就是使用AD8370要调整基线会比较复杂,尤其是在高增益下,对DAC的分辨率要求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ad8370在50mhz的带宽内还真不如ad603好用,ad603的增益控制基本是连续的,受控于控制电压,而ad8370是离散的,有时还真不好凑出你想要的放大倍数,而ad603使用12bit的dac很容易调出所需要的增益。还有一点就是使用ad8370要调整基线会比较复杂,尤其是在高增益下,对dac的分辨率要求很高。

还有一点就是使用ad8370要调整基线会比较复杂,尤其是在高增益下,对dac的分辨率要求很高。

AD8370? AD8370增益不需要DAC吧? 应该是AD603吧?

示波器一般的增益控制不都是按照2-2-5原则步进的吗? 连续调整似乎意义不大

谢谢魏同学

网友:
我试验中发现603的增益线性度不怎么好,带内平坦性不好,我用的DAC是12位,参考电压是高精度的LTC6655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说的是基线位置,不是增益。示波器是按2-5-10步进的,你怎么能保证所有的器件都是和计算值一样精确,所以可以微调是必需的,所以AD603的增益连续可调就是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我测试的工作条件是接成90MHz模式,±5V供电,使用Agilent 33250(80MHz任意波形发生器)和Agilent 54641D(350MHz 2Gsps混合信号示波器)测试30MHz内很平坦。增益的调节和控制电压不是线性的,但是控制是连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说的是基线位置,不是增益。示波器是按2-5-10步进的,你怎么能保证所有的器件都是和计算值一样精确,所以可以微调是必需的,所以ad603的增益连续可调就是优点。
哦,对,是2-5-10!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在微调方面模拟控制的VGA却是有优势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我测试的工作条件是接成90mhz模式,±5v供电,使用agilent 33250(80mhz任意波形发生器)和agilent 54641d(350mhz 2gsps混合信号示波器)测试30mhz内很平坦。增益的调节和控制电压不是线性的,但是控制是连续的。

我的接法也是按照90M带宽接的,测试用的是安捷伦33250A,应该和你一样,示波器是HP的型号忘记了,带宽1.5G,4GSPS
测试发现按照手册给的公式,给的模拟控制量给AD6O3,AD603输出结果跟公式计算的差不小,就是增益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AD603的输入电阻为100Ω,你的信号源要是设置成50Ω输出电阻那么就会有很大的误差,在输入端并接一只100欧姆的电阻在测就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ad603的输入电阻为100ω,你的信号源要是设置成50ω输出电阻那么就会有很大的误差,在输入端并接一只100欧姆的电阻在测就对了

谢谢魏同学提醒:
AD603输入前有一级JFET运放跟随,因此不考虑阻抗匹配带来的影响。魏同学使用中发现手册的那个计算公式准确吗? 增益误差大概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误差,但不是很大,90MHz模式误差最小,具体误差有多大我没有统计,因为我都会进行微调来校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误差,但不是很大,90mhz模式误差最小,具体误差有多大我没有统计,因为我都会进行微调来校正。

多谢,那我再查找原因。

魏同学不知道看过网上的三汇的模拟前端没有,我贴出来,魏同学分析下

下面那一对三极管电流源是何用,没明白,还有AD8370输入那一个三极管和MOS管

楼主:
底下的两个三极管组成恒流电路,让上面的三极管和FET工作在甲类状态,FET和三极管其实就是射极跟随器,主要是阻抗变换:示波器输入1MΩ,AD8370似乎是200Ω(记不大清楚),运放AD8510主要是反馈控制稳定EFT和三极管组成的射极跟随器的输出电压。这是一个典型的将交流和直流分开的放大电路,你看AD/DC切换继电器的位置就能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K:

和普源的模拟前端基本一样(相似度>90%)

网友:
回复 楼主:
底下的两个三极管组成恒流电路,让上面的三极管和fet工作在甲类状态,fet和三极管其实就是射极跟随器,主要是阻抗变换:示波器输入1mω,ad8370似乎是200ω(记不大清楚),运放ad8510主要是反馈控制稳定eft和三极管组成的射极跟随器的输出电压。这是一个典型的将交流和直流分开的放大电路,你看ad/dc切换继电器的位置就能看出来。

非常感谢,明白了很多了,却是跟普源很像很像,模拟部分基本相同

最大不同就是普源使用的是FPGA+ADSP,三汇的是FPGA+三星ARM

网友:
问一下魏老师,这版调试的软件能不能用到前面的第二版正式版呢?我感觉这个中文界面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不行,因为两个版本的硬件不通用,之前的第二版使用的是320*240 3.2寸的TFT,这个使用的是480*320 3.5寸的TFT,而且其他控制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网友:
之前的第二版还会有升级版本吗?

网友:
體積做細了, 但沒電池很不放便呀! 樓主會否考慮加入兩節 li-ion 電池和使用更省電的ep4c系列版本呢?

网友:
不错越来越强了,不知上一版双通道得能否也刷成这个界面?

网友:
顶一下! 语言还有得选择吗/?

网友:
請問魏老师可否提供CYCLONE III 什麼型號 ???

网友(2011-03-19):
什么时候有资料放出来呢?期待ing。。。。。。。。。。。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开源项目了吧。。

楼主:
当然是开源的,要是不开源我就不会往网站上贴,只是还没准备好。这些日子接了两个活忙着赶进度,我也要生活的。

网友:
支持一下魏坤!

网友:
测试了一下,感觉前端还是要做点屏蔽的,没探头情况下 靠近笔记本噪声就上来很多。

网友:
拿到了内测版,相当巴适!
期待开源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M:

装在外壳中给外壳里贴上一层铜箔然后将铜箔接地效果,屏蔽效果很好。其他都还好吧?

网友:
請問魏坤兄即使是直流電壓輸入ad9288它輸出始終有輕微変化 , 你是如何克服的 ??

楼主:
数据有轻微的变化是很正常的,一般最后一位有跳动,这不用克服

网友:
界面非常漂亮,顶原创!!!

网友:
9.1版的也可以编译成功,我试了

网友:
貌似这里很冷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花无百日红嘛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谁说这里冷清?我每天都要看看魏坤这一贴!期待有套件的更新!只是没有回帖罢了!哈哈!继续关注中!——河南南阳!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项目就是这样!每天都会闪光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呐?不过很期待闪光,关注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魏老师谦虚了
示波器开源活动何止红了百日,只是要继续把示波器继续进行下去还需要做很多东西,希望这个板块能继续热闹下去……

网友:
我也来顶一顶!

网友:
顶一顶,希望能研究一个新版2通道加外扩SRAM的。

网友:
OURDSO Spring 2011,有外壳没,现在有没有成品

网友:
恩,大侠写代码的水平大涨呀!界面做的怕亮。

网友(2011-04-19):
【42楼】 RENMA

17.4 SYNCHRONIZING MULTIPLE ADC10D1000/1500S IN A SYSTEM

The ADC10D1000/1500 has two features to assist the user with synchronizing multiple ADCs in a system; AutoSync and
DCLK Reset. The AutoSync feature is new and designates
one ADC10D1000/1500 as the Master ADC and other
ADC10D1000/1500s in the system as Slave ADCs. The
DCLK Reset feature performs the same function as the AutoSync
feature, but is the first generation solution to synchronizing
multiple ADCs in a system; it is disabled by default. For
the application in which there are multiple Master and Slave
ADC10D1000/1500s in a system, AutoSync may be used to
synchronize the Slave ADC10D1000/1500(s) to each respective
Master ADC10D1000/1500 and the DCLK Reset may be
used to synchronize the Master ADC10D1000/1500s to each
other.

17.4.1 AutoSync Feature
AutoSync is a new feature which continuously synchronizes
the outputs of multiple ADC10D1000/1500s in a system. It
may be used to synchronize the DCLK and data outputs of
one or more Slave ADC10D1000/1500s to one Master ADC10D1000/
1500. Several advantages of this feature include:
no special synchronization pulse required, any upset in synchronization
is recovered upon the next DCLK cycle, and the
Master/Slave ADC10D1000/1500s may be arranged as a binary
tree so that any upset will quickly propagate out of the
system.
An example system is shown below in Figure 20 which consists
of one Master ADC and two Slave ADCs. For simplicity,
only one DCLK is shown; in reality, there is DCLKI and
DCLKQ, but they are always in phase with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synchronize the DCLK (and Data) outputs of multiple
ADCs, the DCLKs must transition at the same time, as
well as be in phase with one another. The DCLK at each ADC
is generated from the CLK after some latency, plus tOD minus
tAD. Therefore, in order for the DCLKs to transi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LK signal must reach each ADC at the same time.
To tune out any differences in the CLK path to each ADC, the
tAD adjust feature may be used. However, using the tAD adjust
feature will also affect when the DCLK is produced at the output.
If the device is in Demux Mode, then there are four
possible phases which each DCLK may be generated on because
the typical CLK = 1GHz and DCLK = 250 MHz for this
case. The RCLK signal controls the phase of the DCLK, so
that each Slave DCLK is on the same phase as the Master
DCLK.
The AutoSync feature may only be used via the Control Registers.

网友:
光说“顶和支持”不给力哦 。
我尽管手里有几台了,还是再次出手订购一台,全力支持。(被老婆知道我这样花钱,呵呵,被骂也不管了 )
上一版双通道低频反应慢,不知这版怎样,不过用下来还是要比国内其他正规厂做的要好一些

网友:
如何预订,想学习一下!!!多少银子??

楼主:
回复 网友N:

直接给我发邮件即可:kunnnsd@126.com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两通道的还是单通道,如果单通道那怎么又两个接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是双通道的,看帖子的标题

网友:
不错,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2011-05-19):
示波器收到 再次顶一个!使用下来比较满意

1 板子整体工艺性较强,布局紧凑规范设计的非常好

2 元器件装配焊接几乎看不出是手工焊接的,焊接很好,不像上一版到手就故障,这次没让我失望

3 软件有了很大的飞跃,从低频10HZ到高频10M很流畅,稳定,反应快,没有卡,(有点不足处,低频频率如果没调到合适地方会测得不准。再往下1s的扫描有待改进,低扫速下的同步可以不做考虑,效果参考老式模拟示波器,高频扫速有待提升至50ns,10ns更好)

4 新增加的超前触发,直流漂移很好用

5 希望增加电量显示方便我们配内置电池

总之,这个版本很好,比我那个ET521A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您的评价!您指出的问题我会在新的软件中考虑改进的,谢谢!

网友:
样品收到一周,一直出差,还没工夫夸夸
周二和魏坤联系购买,下周一就已经摆在我桌上了,大喜过望,正好出差带着。
大致用下,优点多多,布局合理,尺寸合适,盈手可握,界面美观等等等等。
性能还没细测,反正调个单片机足够。
说说不足
1,按键响应太快。想微调基准线很难,稍微一按就动很多格。能否做成,按键第一下只动一格,按住不松手1、2秒后才开始快速反应。
2,增加电量指示。有次用4节5号电池串联供电,工作不正常,差点以为坏了。后来发现电池电压不足,才5v多点,换稳压电源就好了。
3,不能保存设置。是不是要插TF卡才行?
4,能否写个简单的操作说明。

总之,感觉很棒,谢谢魏坤

网友:
回复 楼主:

魏学长,想问下你的新版双通道示波器的3.5寸液晶屏也是ILI9320驱动的吗?

楼主:
回楼上:不是9320是ili9481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楼上:不是9320是ili9481

那我看新版双通道的液晶屏的接口好像和9320的一样,他们的接口是兼容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回复 楼主:
回楼上:不是9320是ili9481
那我看新版双通道的液晶屏的接口好像和9320的一样,他们的接口是兼容的吗?

我在论坛的其他帖子里看到了这个高分屏了,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早就收到,一直未能测试,魏总的书法不错,快递上面的字很漂亮。期待魏童鞋的开源,然后慢慢研究。。。嘎嘎。。。

网友:
魏学长 您的最新版双通道中的R51和R52阻值是多少啊,我看了TPS60402的资料,并联接法中好像不需要再接电阻输出啊?

网友:
想问魏同学有没有那个盒子的购买地址 还有 能不能给一份这个PCB外框的图 我也想画一块能放进盒子的PCB

楼主:
回复 网友Q:

那是均流电阻,为1.5欧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Q:
那是均流电阻,为1.5欧姆
我这里没有啊  可以用其他的代替 或者直接短接不

楼主:
短接也可以,零点几欧也可以

网友:
新板到手,期待开源。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照片中下部两个电解电容间的AMS1117-5V稳压在工作时烫手,估计能有60-70度C的样子,不知是否正常。
估计现在的版本可能是为了和机壳配套,整体厚度有些高。
如果把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成矮个儿的(全固态就更好了),BNC座换成SMA小座,电源开关和插座换成小型号的,或者把电源开关换成横向开关的,那么整体厚度可以减少1/3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R:

那两个电解电容是105℃规格的电容,在9V电源电压下温度较高,推荐使用8V电源电压,现在的标准探头都是BNC座的,换成SMA就没法解决探头问题,即使订做探头对俄网友来说也不方便,对于一个示波器来说厚度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通用性更重要一些。电容使用电解电容而没有使用固态电容是因为在电源滤波上我希望有更大的容量,这几个电容是容量为680uF的佳美工高频低内阻电容,要是在这个安装面积下换成固态电容估计只能有220uF的容量了,谢谢支持!

网友(2011-07-17):
期待实际测试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S:
那两个电解电容是105℃规格的电容,在9v电源电压下温度较高,推荐使用8v电源电压,现在的标准探头都是bnc座的,换成sma就没法解决探头问题,即使订做探头对俄网友来说也不方便,对于一个示波器来说厚度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通用性更重要一些。电容使用电解电容而没有使用固态电容是因为在电源滤波上我希望有更大的容量,这几个电容是容量为680uf的佳美工高频低内阻电容,要是在这个安装面积下换成固态电容估计只能有220uf的容量了,谢谢支持!

我使用2x18650供电时也发现这个部位发热比较厉害

不过基本还能接受

网友:
测量12V直流的问题:
1,在2V/DIV档时,测量的波形异常。具体表现为,5V档为2大格多一点(正常);2V档为3大格(异常),波形不是直线,而是有很多细碎纹波。可能是什么原因。
2,12V直流电平显示RMS为0V?

网友(2013-01-23):
要是有PCB文件就好了,想做板回来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改后可以少使用两个继电器,不管对控制还是成本都会有好处,而且不影响性能 ...

能不能发一份PCB文件给我,真想做一台试一下.       5272834@qq.com
深表感谢!

网友(2013-07-09):
顶起来,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