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请教无线通信的数据采集问题,tks

楼主(2011-02-17):
各位好,我在做一个无线通信的产品。产品分为主机和遥控器,要求能通过遥控器来控制主机。遥控器和主机都有mcu(没有uart口)控制。主机通过ask/ook的接收芯片输入数据给mcu处理。但接收芯片没有引脚来提醒mcu什么时候开始接收数据。

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遥控器在发送数据时,主机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采集呢?
请大家提供建议 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有个想法  那个接收芯片会不会有个中断触发
单片机接收到后执行动作

或者是单片机要时刻关注接收芯片的引脚变化(就是没接收数据跟接收数据的变化)
我觉得肯定有变化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
很好的建议,我用的是SYN450的芯片,在接收到数据时,会有中断触发。但这个中断触发是滞后于数据输入的。
也就是说等到中断触发时,已经丢失了一些数据了。

单片机关注引脚变化这个方案我试过,但是即使遥控器没有数据发送时,数据输入引脚也有非常多的干扰。干扰的杂波正或负的电平最大达到5ms。
我用的波特率是1200bps。

网友:
先发些不需要的无用数据。

楼主:
回复楼上,那接收这边MCU怎么来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