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k2440核心板usb下载口烧坏掉,求其它下载程序方法(原bootload正常)

楼主(2011-02-17):
1、通过H-flash烧写,试了一下,没成功,可能和飞凌提供的bootload不匹配

2、串口下载,求bin格式的支持串口下载的bootload。nand 2g08

楼主:
试了一下,没成功(指能下载进nand 但运行不起来)

网友:
1、通过H-flash烧写,试了一下,没成功,可能和飞凌提供的bootload不匹配

======>

就用jtag烧写你那个“原bootload”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通过h-flash烧写,试了一下,没成功,可能和飞凌提供的bootload不匹配
======>
就用jtag烧写你那个“原bootload”即可

bootload已烧入,我现在是想用h-flash烧应用程序的,不是启动程序

网友:
你的bootloader可支持tftp下载,如果支持可以用网口下载应用程序。也可以用h-flash烧写应用程序到指定nand的地址。建议用tftp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bootloader可支持tftp下载,如果支持可以用网口下载应用程序。也可以用h-flash烧写应用程序到指定nand的地址。建议用tftp烧写

不支持tftp下载,我就是用h-flash烧写应用程序到指定nand的地址的,是正确应用程序地址。怀疑飞凌提供的通过DNW下载程序的bootloader中是不是把bin文件长度等也烧进nand了,并不是有bin文件在特定nand地址上bootloader就能把它启动起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移植个uboot吧,支持tftp。后面会方便很多! www.100ask.net上有移植好的uboot,你可以看看修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移植个uboot吧,支持tftp。后面会方便很多! www.100ask.net上有移植好的uboot,你可以看看修改下

通过uboot怎么下普通应用程序,非linux下的 (已找到可用uboot)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找他们的客服解决,还是不错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