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能不能把ARM9+LINUX学好并完成一个项目?

楼主(2011-02-17):
做了10多年单片机,51、STM32、LM3S等都用过,现在有一个项目要用到ARM9+LINUX,四个月能不能把ARM9+LINUX学好并完成一个项目?该项目不难,并且有几篇硕士论文作参考。

网友:
这要看你之前对linux的了解程度,通常你可以先买个开发板,开发板中会有个教程,将booloader和kernel移植好,并且教你运行Helloworld。
之后你可以从helloworld出发,按照项目需求修改

楼主:
对LINUX了解程度为0。其实可以STM32或LM3S完成,只是一天到晚整单片机整烦了,想换个方向。

网友:
项目不难应该没问题,但什么 硕士论文 还是不看的好,省得耽搁时间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linux了解程度为0。其实可以stm32或lm3s完成,只是一天到晚整单片机整烦了,想换个方向。
如果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完成,建议你尽量用简单的方法,至少可以保证这个项目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要学arm+linux可以平时抽空学学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学习那无所谓,如果是做项目的话,那还是选自己拿手的芯片。如果想在4个月学好ARM9+LINUX并且做好项目有点难度。

网友:
问题还是有的,毕竟对LINUX不熟悉,很多东西无法通用。

网友:
没有那么困难.在我们的基础上,只要会写C语言,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人带下会很快,硕士论文的linux就别看了,基本上没什么用。

网友:
中国的论文少看。。 都是些书呆子搞的无聊事

网友:
我也正想学,今天装了虚拟机,正下载ubuntu中

网友:
应用编程的话没问题,驱动的话稍微难一些。看基础了。

网友:
我准备3个月完成,没玩过linux

网友:
1、基本不可能;基础超扎实+有LINUX方面的底子而只是现在捡起来的。
2、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是4个月学好ARM9+LINUX,还要完成一个项目?直接否定,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PS:还是觉得,你可以先在ARM9上裸奔,然后一边改进的同时,一边引进LINUX;直接上LINUX太危险了;不能保证项目的进度和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基本不可能;基础超扎实+有linux方面的底子而只是现在捡起来的。
2、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是4个月学好arm9+linux,还要完成一个项目?直接否定,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ps:还是觉得,你可以先在arm9上裸奔,然后一边改进的同时,一边引进linux;直接上linux太危险了;不能保证项目的进度和节点。

“1、基本不可能;基础超扎实+有linux方面的底子而只是现在捡起来的。 ”,这句话有点看不懂。

网友:
linux方面,如果只是做项目的话,不像一群无知的人在那里折腾,只要C语言还算可以,不涉及
到复杂的算法,四个月完全可以的.
通过我指导过的研究生反映的情况来看,最重要的是C语言功底.另外熟悉一下常用的系统
调用,这很容易.

国内大部分LINUX初学者都是穷折腾.其实工作量80%以上都在应用层.驱动与硬件那只是很小部分.
我看大家是本末倒置了.很少有人愿意写应用层.都想着去做驱动与底层那块了.

网友:
老王,如果真有象你这样去指导的导师,那么这样一切就简单,那就太棒了,可问题是很多人确实是在穷折腾,是没有人指导的啊。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是很纠结的。很多事情,或者很难点根本就不是问题,只因为我们是瞎碰,瞎胡闹。

所以我才说楼主,在4个月内要学会LINUX并成功应用在项目上,同时把项目完成,是不可能的嘛。如果他身边有个象你这样的高手指点,那就不是一样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老王的网站,貌似没啥内容耶。

网友:
如果做过的人带,那就另当别论,如果一个对linux不是很熟悉的人,在做项目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不少问题的。

网友: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只是纯软件的进行开发,那是相当的木有问题呀,我都行,一个月都行
如果你重新设计ARM核心硬件,那估计需要不少时间呀,相当长的时间呀

网友:
看你的决心拉................................

网友:
硬件重新开发的话要做很多工作,自己移植linux很容易钻到细节里出不来。

网友:
一个人用ARM+linux四个月确实困难,这个设计到多个方面内核移植部分,内核驱动程序部分,最后是应用程序部分。
最难的是驱动程序部分。

网友:
个人觉得真正要掌握linux,4个月太紧了。如果是别人带着,改改代码什么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太短了,够呛。

楼主:
谢谢LS各位。先买个开发板学习一下,大不了再换回单片机。

网友:
老王说的话很在理:

-----------------------------------------------------------------------------------
国内大部分LINUX初学者都是穷折腾.其实工作量80%以上都在应用层.驱动与硬件那只是很小部分.
我看大家是本末倒置了.很少有人愿意写应用层.都想着去做驱动与底层那块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补充一下:

做嵌入式系统应用(LINUX)的关注点有三点:

第一:硬件,稳定,需要可靠

第二:内核及启动,启动要快(国外有家公司LINUX启动可以达到1S以内),内核中驱动稳定,特别是涉及的文件系统和一些接口。

第三:就是根文件系统,但是很多人都忽视,都是把内核作为了重点,其实不然,
应用的体现部分,其实是你的根文件系统,重点PORTING的部分也在这个根文件系统。

这里充分体现了一点,搞LINUX的都是想把LINUX搞明白,
我的总结是:从应用下手,找寻应用的解决方案,从上层入手,逐渐深入。

网友:
入门可以吧,
可是做项目。难。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ARM9+WINCE5.0一个月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