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LC主板 与 电源变压器 安装问题?

楼主(2011-02-17):
小生最近帮客户做了块用单片机取代PLC控制的板子,最终板子和电源变压器要实装到客户的机器上,主板上有6输入,6输出,液晶输出排线,跟PLC主板类似,现在苦于不知如何处理那个15W的变压器呀~
装在哪呢?是跟主板连一起,还是装在客户的机器上,还是用个盒子把主板和变压器装在一起呢?
求教有经验的DX们!~

网友:
还是是分开来装机器上好了,普通的PLC上也不带变压器的。楼主能否拍张图片亮亮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是不是要另外做个电源模块,再跟主板连接起来啊~
晚上亮个图!

网友:
如果变压器重量比较轻,寿命又比较长的话呢,就和主板做在一起。但如果变压器很重,经常容易坏的话呢,就做成外置的,我不知道你PLC用的是低压直流还是市电,如果以后要批量做的话,还是和主板做到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