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DAC——TLC5615的问题?

楼主(2011-02-17):
最近在调DAC_TLC5615想请教下各位前辈一些问题?
首先我先上时序图

TLC时序图 (原文件名:TLC5615_timing_diagram.png)

问题1:
时序图中的note1提到:为了使时钟馈通为最小,当CS为高电平时加在SCLK端的输入时钟应当呈现低电平。为何时序图中sclk的状态是无关表示呢?(头和尾)

问题2:
noteA对应时钟的后一个时钟对应的那一小段din是不是数据建立的过程?真正开始数据打入DAC移位register是还要再后一个时钟开始呢?

再上时钟速率图

问题3:
(关于最大串行时钟速率)
由时序图可知Tw(CH)和Tw(CL)各为25ns理应sclk为20Mhz,但时钟都会有一定的倾斜,并不是理想的是陡峭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序图中示出的仅是sclk高电平和低电平稳定的时间,sclk变化也会有一定的时间,即倾斜部分,因此近似为14Mhz.这样解释对吗?

问题4:
数字更新速率,等于820ns为1.21Mhz这个是不是也是理想的计算值因为他好像没考虑时钟的倾斜?还有后面的那句话,对于满度输入阶跃跳变,10位DAC建立时间为12.5μs,这把更新速率限制至80kHz,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满度输入阶跃跳变是什么意思哦? 后面的10位DAC建立时间为12.5us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问题比较多。。麻烦各位前辈了。。。真心请教。

楼主:
刚了解到一个概念,补上:
当D/A转换器输入的数字量发生变化时,输出的模拟量并不能立即达到所对应的量值,它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描述了D/A转换器的转换速度。

从输入的数字量发生突变开始,知道输出电压进入与稳态值相差正负0.5LSB范围以内的这段时间,称为建立时间,因为输入的数字量的变化越大,建立时间越长,所以一般产品说明中给出的都是输入从全0跳变为全1(即满度值)时的建立时间。

网友:
问题1:sclk一直是稳定的时钟输出也没问题
问题2:是的,CS下降后出现第一次sclk上升沿就会把DIN的有效数据读入
问题3:时钟与上升沿下降沿陡不陡是两回事。陡一些,信号更稳定
问题4:不是你把数据输入一遍,DAC的模拟输出就可以马上建立,知道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回答。。已经调试成功

对于问题1:
我采用的是PDF中的要求CS为高时,sclk一直为低,只有cs出现下跳变后才开始计数产生sclk

问题2:
CS下降后出现第一次sclk上升沿就会把DIN的有效数据读入

问题3:
实际的时钟脉冲信号都是会有一定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问题4:
当D/A转换器输入的数字量发生变化时,输出的模拟量并不能立即达到所对应的量值,它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描述了D/A转换器的转换速度。

从输入的数字量发生突变开始,知道输出电压进入与稳态值相差正负0.5LSB范围以内的这段时间,称为建立时间,因为输入的数字量的变化越大,建立时间越长,所以一般产品说明中给出的都是输入从全0跳变为全1(即满度值)时的建立时间。

网友(2011-05-24):
楼主能分享你的源码吗?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在时序上出了点问题,DIN怎么输入??前面的一小段和后面一大段的DIN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