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大哥帮我参考下是用光纤陀螺仪还是硅微陀螺仪

楼主(2011-02-17):
各位大哥,我的毕业设计是测一个球体的旋转轨迹,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用光纤陀螺仪的话,精度是可以保证,但是尺寸太大(看了下至少都在100mm以上的);如果用一般的硅微陀螺仪的话,精度不够,其实也不是精度不够,只是要求时间长(2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漂移就会很大很大。希望各位大哥能帮我参考下到底用什么方案好,要求就是在长时间的情况下准确测量球的旋转角,而且体积尽可能小。多谢了!

硅微陀螺仪随着时间累积的误差怎么办呢?毕竟要两个小时啊,让他飘下去,早就飘到天上去了,我看见说可以“硅微陀螺仪+加速度计+磁阻传感器”这个方案来解决的,不知道可以不?他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啊?加速度计不是测加速度、速度、位移的吗?不解

就卡尔曼滤波一样就能解决硅微陀螺仪随着时间累积的误差?那需不需要“硅微陀螺仪+加速度计+磁阻传感器”这个方案啊?

网友:
光纤的要买的到买的起才行

楼主:
光纤的很贵?很难买?那如果硅微陀螺仪的话,随着时间累积的误差怎么办呢?

网友:
光纤的貌似贼贵贼贵的

楼主:
这么贵的啊?那只有用硅微陀螺仪了,但是硅微陀螺仪随着时间累积的误差怎么办呢?毕竟要两个小时啊,让他飘下去,早就飘到天上去了,我看见说可以“硅微陀螺仪+加速度计+磁阻传感器”这个方案来解决的,不知道可以不?他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啊?加速度计不是测加速度、速度、位移的吗?不解

网友:
去图书馆找本惯性导航的书看看

网友:
传感器的信号你不处理下再用?

网友:
光纤陀螺巨贵无比啊,我见过的都是上W的...
MEMS陀螺仪要滤波,就是传说中的卡尔曼滤波,至于怎么滤翻翻别的贴吧
还有推荐xv3500陀螺仪,爱普生的,我现在就用那玩意,不过灵敏度0.67mV/dep/s,要放大,噪音很小是真的

网友:
此贴52楼详细讲了卡尔曼滤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579056

网友:
楼主是狮子打哈欠--口气大
开口就是光纤陀螺
你先别谈漂移;先把东西做出再调程序。如果你能解决积分误差或者你说的漂移,那就解决了多年来航空航天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美国也不会开发gps了。

楼主:
卡尔曼滤波我听过,这个能解决随着时间累积的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狮子打哈欠--口气大
开口就是光纤陀螺
你先别谈漂移;先把东西做出再调程序。如果你能解决积分误差或者你说的漂移,那就解决了多年来航空航天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美国也不会开发gps了。

不是我口气大啊,只是因为我不懂,论文里面看到好像光纤陀螺的误差要小点,所以就问了下这个啊。
如果你能解决积分误差或者你说的漂移,那就解决了多年来航空航天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这句话搞的我很没信心啊,不能把漂移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就是因为误差漂移等问题所以惯导一直有很大的技术上的限制。很多问题google搜一下就出来了。。
为了解决精度问题美国_军方正在开发量子干陀螺仪和加速计。比光纤陀螺仪精度高一千倍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狮子打哈欠--口气大
开口就是光纤陀螺
你先别谈漂移;先把东西做出再调程序。如果你能解决积分误差或者你说的漂移,那就解决了多年来航空航天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美国也不会开发gps了。
不是我口气大啊,只是因为我不懂,论文里面看到好像光纤陀螺的误差要小点,所以就问了下这个啊。
如果你能解决积分误差或者你说的漂移,那就解决了多年来航空航天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这句话搞的我很没信心啊,不能把漂移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吗?

你想,如果导_弹能轻松解决两小时的累积误差或者漂移,那不得指哪打哪?海湾战争IRAQ发了那么多飞毛腿导_弹不会打不准。
对了,军事上的成本控制和你民用的比,哪个有优势?

飞机上的导航都是多种方式组合:你要的惯性导航,加地面信标(参照物),加GPS,还有地面雷达。这样才勉强让飞机按航线飞行。

你真想弄得讨点巧,弄点参照物什么的也许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狮子打哈欠--口气大
开口就是光纤陀螺
你先别谈漂移;先把东西做出再调程序。如果你能解决积分误差或者你说的漂移,那就解决了多年来航空航天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美国也不会开发gps了。
不是我口气大啊,只是因为我不懂,论文里面看到好像光纤陀螺的误差要小点,所以就问了下这个啊。
如果你能解决积分误差或者你说的漂移,那就解决了多年来航空航天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这句话搞的我很没信心啊,不能把漂移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吗?
-------------------------------------------------------------......

我检测的是钢球的旋转轨迹啊,怎么选参照物啊

网友:
别的地方给个红外点信号,放几个磁信号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要处理啦,比如AD,放大,滤波等等啊,这些应该都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