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积分电路吗?

楼主(2011-02-17):
如果没有op正端的低通滤波那可以认为是积分电路, 但是输入端加低通是为什么呢?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积分电路不是这样的吧,低通是为了滤除高频干扰

楼主:
如果没有输入端的低通滤波, 那么我想这应该是个积分器,只不过是对5V的差值积分。

但是现在输入端加了个跟反馈一样的并联RC低通滤波就看起来很奇怪。 我想是不是什么经典的应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音频放大 上面 这样接吧。音频频率都不高,所以加低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音频放大 上面 这样接吧。音频频率都不高,所以加低通

算起来这个电路的截止频率只有几十Hz,用在音频上不合适。

网友(2011-07-21):
低通滤波主要是为了滤除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