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地分开接的问题,求助——难啊。。。。

楼主(2011-02-17):
如上图所示,想做一个简单的电压采集方案,因为要求不高,所以没有专门做模拟的电源

供电来自于D5V和DGND,通过1117得到D3.3V,然后直接供给控制核心,控制核心上的模拟电源通过2个电感直接和数字电源连在一起。
但是我的传感器是5V供电的,所以只好用D5V供上去了,但是输出模拟信号,所以地却接的是AGND,总感觉这样的接法很奇怪,请大家指教一下,该怎么改呢?

网友:
记得STM32的官方AN硬件参考,推荐AGND,DGND直接连的。
我们设计里通常只是VCC,磁珠过滤成AVCC。
高人过来指点一二~

网友:
要求不高,没什么干扰,接一块就接一块吧

网友:
模块之间分开,在某个点连接起来

网友:
AGND和DGND之间就不要弄磁珠了吧。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也可以利用磁珠连起来,当然也可以利用0欧电阻。但是没有这么太明显。但在布版的时候要注意分开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