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元件解决南桥供电不足

楼主(2011-02-17):
故障现象:一兼容机其主要配置为微星845E的主板,P4 2.0G的CPU,Kingmax 256MB的内存,烈火440SE的显卡,Maxtor 80G的硬盘,D-Link DFE-530的网卡,近日出现很奇怪的故障,在使用中不时会出现键盘、鼠标丢失甚至死机、蓝屏等现象。 故障处理:本着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原则,首先检查了键盘、鼠标等接口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点,将机器的内存、显卡、网卡等配件拔下也没有发现锈蚀或者接触不良等情况,重新将这些配件插好后开机顺利启动,但运行过程中出现一次死机。怀疑是病毒在做祟,准备对电脑进行病毒查杀,在上网下载病毒库过程中,出现网络中断,随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网卡丢失,于是关机将网卡重新拔插,开机后顺利上网并完成病毒库的升级,然后开始对机器进行全面查杀病毒,但也没有发现病毒的存在。
所有能替换的部件均在其他机器上测试通过,最后的怀疑点落在了主板上,会不会是主板的CMOS设置有问题呢?在抠下CMOS电池时准备清空CMOS参数时,手碰到的一块标记为“P3055LD”的元件,发现该元件温度较其他相同三个元件的温度略高,开机后用手触摸该元件,感觉到该元件温度迅速上升,并且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元件,看来这个元件应该有问题。不过笔者对于该元件的作用及好坏判断方法也不大了解,将该主板带到电脑城的主板维修点让一位师傅进行检测,发现该元件内部短路,找到相同型号的元件换下,主板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后经查找资料得知,该元件为南桥芯片的供电模块,而南桥芯片负责PCI总线、USB、LAN、音频控制器、键盘鼠标等I/O总线之间的通信,当南桥芯片供电电路出现问题,南桥工作就不稳定,因此就会出现找不到键盘鼠标甚至出现硬盘数据通讯错误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