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拆了个热电偶测温表,帮忙看看热电偶检测部分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2-17):
我的理解:
假设片内AD为32倍增益,差分AD
LM385-1.2,系统1.2V稳压二极管,稳压在1.2V
该电路所用热电偶为K型.其温差电动势为40.7μV/℃。
Dl为冷端补偿二极管,首先测出其温度系数为2.38mV/℃.然后用电阻分压法将其温度系数压缩为40.7μV/℃.与热电偶一致。2.38mV/℃ ÷40.7μV/℃  ≈58.48.选电阻R5与R6之比为57.48,R5=33kΩ,则R6=574Ω。当温度上升时.D1压降减小,R6上的电压上升,且是与Dl温度系数保持严格比例关系的40.7μV/℃,当然,选用的D1不同时,R5、R6的电阻比也应改变。
热电偶产生的温差电动势迭加在R6的电压上,差分AD的IN+端。同时。用VR1、R9、R12与电源电压进行分压.用以进行平衡调整
当热电偶的测量端不测量时(断偶),AD为0。在测量端测量时,测出的热电势加在Dl的分压点上,测量的是热端温度。

VR1、R9、R12这部分不太明白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LZ你确定热电偶信号没经过放大?

网友:
调零,或者说是电桥的另一条臂

楼主:
回2楼

这二线直接进了单片机了,OTP的那种,看不到

里面应该有放大的,比如430 16位差分AD 32倍增益

你就当它有吧,,无非也就是个运放在那。

测量起来还是比较准的,断偶的时候,温度一秒内会升到1700多,也就AD会一下变大,然后判断的断偶

网友:
手机党mark一下

网友(2013-07-31):
调零的,0度 的时候 输出 0V 电压 ,比较理想了!

断偶的话应该是检测到 0V 电压的,怎么会有那么高的读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