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oid rt_hw_timer_handler(void)函数的疑问

楼主(2011-02-17):
最后调用的函数打开汇编一看,是直接返回。

网友:
代码要贴完整:
; compatible with old version
rt_hw_interrupt_thread_switch PROC
        EXPORT rt_hw_interrupt_thread_switch
        BX                lr
        NOP
        ENDP

compatible with old version,用于兼容老的版本,即这个函数仅有兼容作用无实质作用。新的版本已经不推荐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调用这个函数了(关于STM32上编写中断服务例程,在《RT-Thread编程指南 - 基于STM32Radio网络收音机》中有说明,其中就已经没有这个函数调用)。

楼主:
那还有上面一个问题呢?

网友:
第一个根本不是问题啊,线程执行与timer中断没必然联系

楼主:
不是要在里面进行调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