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 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1-02-17):
刚学arm,现在遇到问题,调了好多天,还没解决,谁帮帮忙啊,

#include"44b.h"
#include"option.h"

/*
int pIrqStart = 0;
int pIrqFinish = 0;
int pIrqHandler = 0;
*/

int tempdat;

void __irq KEY_INT (void);

void PLL_Init() //CPU clock set
{
rPLLCON = (0X48 << 12)|(0X3 << 4)|0X2;  //40MHZ
}

void IO_Init()        //IO初始化
{
        rPCONC = 0X55555555;
        rPDATC = 0X4;
        rPCONG = 0XFF00;
}

void INT_Init()    //中断初始化
{
        rEXTINT = 0X0;
        //rEXTINTPND = 0X0;
        rINTCON = 0X5;
        rINTMOD = 0X0;
        rINTMSK = ~(BIT_GLOBAL|BIT_EINT4567);
        rI_ISPC = 0X3FFF;

}

int Main()
{
        IO_Init();
        INT_Init();
        PLL_Init();
        pISR_EINT4567 = (unsigned)KEY_INT;
        while(1);
        {
                tempdat = rINTPND;
        }
}

void __irq KEY_INT (void)    //中断
{
        rPDATC = 0XF;

        rI_ISPC |= BIT_EINT4567;

        if( (rEXTINTPND & (1<<0) ) != 0)
        {
                rPDATC = 0X2;
                rEXTINTPND |= (1 << 0);
        }

        if( (rEXTINTPND & (1<<1) ) != 0)
        {
                rPDATC = 0X4;
                rEXTINTPND |= (1 << 1);
        }

        if( (rEXTINTPND & (1<<2) ) != 0)
        {
                rPDATC = 0X8;
                rEXTINTPND |= (1 << 2);
        }

        if( (rEXTINTPND & (1<<3) ) != 0)
        {
                rPDATC = 0X0;
                rEXTINTPND |= (1 << 3);
        }
}

楼主:
只能自己顶了,

网友:
启动代码里面好像有一个地方是要设置中断使能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代码里面好像有一个地方是要设置中断使能的代码。

这个应该不需要自己改吧,我直接用的是板子测试程序的启动代码

网友:
在44binit.s文件中的第215行中,已经将所有的中断屏蔽了。
    ldr            r0,=INTMSK
    ldr            r1,=0x07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屏蔽所有中断)
    str            r1,[r0]

网友:
不好要意思没看完整,在你贴的文件中已经开中断了。rINTMSK = ~(BIT_GLOBAL|BIT_EINT4567);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要意思没看完整,在你贴的文件中已经开中断了。rintmsk = ~(bit_global|bit_eint4567);

没事,谢谢你了,只有你愿意帮我,我调了好多天,还是没调出来,现在在看启动代码的资料,你看下我那工程设置的参数是不是有错啊

网友:
你把44binit.s文件中第40行 "NOIN EQU 0xc0"改成"NOINT EQU 0x00"

网友(2013-01-08):
no,要开cpsr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