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多机通讯的问题,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方法,高手进,新手路过。

楼主(2011-02-17):
用51做的一个485传输数据,作为一个分机,现在是我有10个这样的分机,同时通过一个485总线传输数据到主机(注:所以分机485出来的A线都是相连接的,B线已是一样,即所有的A连接一起,所有的B连接在一起,然后传输到主机的485的A与B。),现在是我所有的分机都是同时传输数据的,他们的信号是不是会乱,是不是在分机中加入地址码然后在主机中加入分析地址码就可以把分机的数据分开。还是现在是分机不能同时传数据,只能一个一个的传???,现在要如果解决这种485网络问题,请高手解答。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lusson 于:2011-02-20,18:03:24 加入。
你的原标题:“关于RS485干扰问题,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方法,高手进,新手路过。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每个分机拥有不同的地址,然后主机发命令查询,被主机查询到的从机就发数据给主机。去看看多机通讯的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
485是半双工通信,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设备向外发数据,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
使用主机查询方式,从机应答就好了

网友:
数据很少的话还可以。如果数据量大的话,还是改别的方式吧。

网友:
在程序中添加简易冲突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分机拥有不同的地址,然后主机发命令查询,被主机查询到的从机就发数据给主机。去看看多机通讯的原理就明白了。

1楼正解。我在补充下:
主机采用广播方式
起始码+分机号1+数据+校验 = 1帧 //9600波特率的话约4ms,
主机停止发送切换到接收状态。16ms。等待分机号1应答。
起始码+分机号2+数据+校验 = 1帧 //9600波特率的话约4ms,
主机停止发送切换到接收状态。16ms。等待分机号2应答。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我已按你们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帮你改下标题,你这不叫干扰,是多机通讯的问题

网友(2012-02-21):
分析很到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