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车载的12V输入220V输出,同时带UPS功能的逆变器,500W以上,平时靠汽车发电机给

楼主(2011-02-17):
是在车上的一套仪器,功率大概500W左右。
使用时是靠汽车自己的发电机给逆变器供电的,
但是仪器不能意外断电,否则数据就丢失了。

所以想找一种本身带UPS功能的车载逆变器,能在意外情况下,对仪器提供几分钟的供电。
比如车意外熄火,重新点火时候,车载电池电压太低,这时候UPS就可以让仪器不断电持续工作。

网友:
12V@500W,电流41A还不考虑效率。
你的断电是指断多少时间1MS?10MS?
你接个UPS在你的逆变器后不就行了?

楼主:
断电时间也就是5分钟以内吧,因为现在供电是接在车载电池上面的。
就是怕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再点火的话,逆变器肯定就重启了。

如果是独立的UPS+逆变器,

12V->UPS->逆变器->220v->设备

12V对12V的UPS不常见,所以也只能你说的那样,

12V->逆变器->220v->UPS->设备

但是有现成的一体化就比较理想一些。

网友:
按照需求,LZ的系统不会接到外部的220V供电系统吧,这样就不存在逆变系统和外部供电系统切换的问题,UPS功能就不用了。
但是需要在低压时提供电力,这就需要逆变器可以再6V以上(点火时)可以正常输出的逆变器。
目前市面上的逆变器都是在12V输入时工作在准闭环状态,10V左右进入欠压保护。
我觉得需要定做了。
另外,不知LZ的设备的电源部分是怎样的,如果是感性负载,还要求逆变器是纯正弦波输出的,方波和修正正弦波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设备到底是多少伏供电???

楼主:
TO 4楼
--------
设备本身是220V供电的,现在是通过汽车12V逆变来提高电源

我现在暂时没有UPS,用的是一个NFA的纯正弦逆变器。

网友:
如果设备支持宽电压输入的话,本来是建议拆掉逆变器的欠压保护电路的。
后来想想不行,场效应管工作会不正常。。
所以,如果想实现这个,还是要订做吧。。。一体的真的要好好找,因为用的上逆变的地方都假设电池是干净的。。

ps:我之前还在想着怎么设计一个6-14V输入的逆变器来着。。

网友:
像这样的车都是配发电机或者双电瓶的。
如果确实是500W满功率工作,小型汽车的发电机是不够用的,时间长了汽车电瓶就亏电。

网友:
再买个电瓶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顶楼上。要防止启动时掉电最好用楼上的法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二极管也要好几十W哦

网友:
这个找车载电脑用的电源ITPS,再连上UPS试试看,不过功率一般没那么大的,双电瓶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把二极管换成和钥匙联动的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LZ的设备可以短时(100ms级别)失压,这是可以考虑的方法。

变通一下,可以考虑用有源开关,MOSFET之类,当汽车电池欠压时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池,电压正常后延时一下再切回主电池,也是可行的,但要求逆变器在切换时不容易受到干扰而停机。

楼主:
所以有现成的是最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