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监听RS485通讯?

楼主(2011-02-17):
我有一个仪表,与传感器之间采用RS485通讯,现在想分析它们之间的通讯协议。
按照之前的经验,在485的A、B线上并上一条双绞线,再通过485-232转换器就可以了。
实际测试时,傻眼了,仪表与传感器之间正常,但监听的电脑软件显示RX和TX都是零。
各位有什么经验吗?
不知道通讯的速率及校验等参数。

网友:
测BIT位时间可以算出波特率

网友:
直接上 串口监视软件

楼主:
回复一下1楼:
如何测BIT位?没有任何设备可用啊

回复一下2楼:
用了串口监视软件没有任何反映啊。。。

网友:
看RX有信号没 会不会是信号衰减了?
TX肯定不会有东西啦

网友:
先用视波器,分析一下数据的波特率,停止位, 数据位数, 之后再做,可能会好多了!

网友:
并个485转232(MAX485?)接到另一个电脑的串口上,慢慢看。。。
另外,很可能你的监听软件有问题

网友:
看来这事楼主做的少了些。这现象太简单了。
波特率对吗?
波特率逐一试,直到有规律出现。
再分析数据意义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热心帮助!
是485-232的转换器有问题了,换了一个就能收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