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MX639可不可以不用单片机自己完成编码解码

楼主(2011-02-18):
请问高手,CMX639可不可以不用单片机直接进行编码解码,我将编码输出与解码输入直接接在一起了,两个时钟线都没接,然后将一个耳机剪断,两端分别接编码输入和解码输出,为什么听不到声音?还望高手指点,我比较菜,高手莫笑话!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耳机坏了

楼主:
这次耳机没坏,怎么也不好用了呢?数据已经到了解码输入端了,就是听不到声音

网友:
你不接时钟,怎么出的来?

网友:
自己接个单片机,倒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