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让笔记本用台式机的资源,笔记本只起到显示的作用就可以了~~~

楼主(2011-02-18):
如题

本人有个旧本 联想S180M 和 台式机(性能还可以)

现在,笔记本性能达不到要求了

想把笔记本当成台式机的显示器,实际上用的还是台式机的资源,包括cpu内存硬盘等等,

这样就可以在阳台上用笔记本控制台式机玩大游戏看高清等等了

但这个旧本不带视频输入的

有没有办法??

谢谢了~~

楼主:
或者可以增加什么设备或软件办到~~~

网友:
连接远程桌面可以不?

网友:
远程桌面

网友:
100元买个USB2.0的电视盒,就可以视频输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接远程桌面可以不?

不行,看电影玩游戏那是卡的相当难受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0元买个usb2.0的电视盒,就可以视频输入了。

模拟信号图像太差,有vga输入的吗,帮推荐一个~

好像分辨率也不高,达不到最低要求1024x768

网友:
把本本的屏拆下改成显示器吧,估计只能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00元买个usb2.0的电视盒,就可以视频输入了。
模拟信号图像太差,有vga输入的吗,帮推荐一个~

这个取决于你的本本有什么方式可以输入啊?与视频盒无关。VGA其实也是模拟信号啊。
你试试就知道,就凭本本那种烂LCD,AV信号给它足够了(除了看文本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把本本的屏拆下改成显示器吧,估计只能这样了

还要买驱动板等,算下来,买个旧液晶显示器来的便宜省事了,呵呵~~~

网友:
把屏拆下来,用通用液晶驱动板(35元)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试试就知道,就凭本本那种烂lcd,av信号给它足够了(除了看文本差点)。

我的本本带视频输出(vga和av),接投影,vga还可以,文本也清楚;av接投影,看电影还可,但字母就惨不忍睹了,文本那个叫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屏拆下来,用通用液晶驱动板(35元)驱动就可以了

联想s180m 12寸屏幕

请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屏拆下来,用通用液晶驱动板(35元)驱动就可以了

这个能不能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2498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eiliang08&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把屏拆下来,用通用液晶驱动板(35元)驱动就可以了
联想s180m 12寸屏幕
请指点~~

要看屏的型号,不过老的12寸屏一般都可以的,你去淘宝搜索一下通用驱动板,把你的屏型号告诉老板让他把屏线、高压板配好就可以了,你可以顺便再买个12寸的外壳。  但这个方案离楼主位的要求就很远了,完全是把笔记本拆了当显示器使。

网友:
>>这样就可以在阳台上用笔记本控制台式机玩大游戏看高清等等了

用笔记本控制台式机  玩大游戏
用笔记本控制台式机  看高清

這兩各要求都對顯示器(VGA CARD)有很高的要求 , 高更新率/ 高解析 / 高顯內存

14 樓的很實際也應該是唯一的辦法吧

要是單純的跑跑一般軟件 远程桌面/PcAnywhere / VNC  一類的方式是比較方便的作法
只要裝各服務器端在你的桌機 然後拉各網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