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界面改变

楼主(2011-02-18):
各位大侠,刚才不小心改动了不知道那里的设置,把MDK的界面由图片2所示改为了图片1所示,不晓得现在在那里能改过来,各位大侠碰到这种情况的帮忙解决一哈,谢谢了。

改变后的界面 (原文件名:1.jpg)

改变前的界面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是你的主题变了吧?桌面空白处右键->属性->显示主题

楼主:
改变桌面主题,那个界面不变,软件也都重装过,还是不行。

网友:
uv4窗口菜单里有个恢复默认状态的选项目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安装软件时,把保留当前配置项去掉就可以了,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