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insh输出了logo和版本后木有任何反应了

楼主(2011-02-18):
RT,自己做了一个小板,只有串口输出。。。然后运行官方给的finsh,发现打印logo以后就木有任何反映了,文档上说的那些命令发送过去也没有反应

网友:
你的格式可能不对吧?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用的哪个版本,什么硬件平台,自己是否修改过什么,rt_application_init代码是否更改等等

网友:
finsh>>也不显示?
1. 测试你的串口收发是正常的.
2. 用JTAG跟综下跑到哪里去了.(如果使用内存管理,那检查一下内存配置是否与芯片匹配)

网友:
aozima,可否劳驾移步这个帖子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63133&bbs_page_no=1&bbs_id=3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