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 学习资料:GSD配置注意细节

楼主(2011-02-18):
一、采用profibus-dp专用芯片SPC3开发

    在阀门选择上,选择应用最为广泛,结构也最为简单的普通阀门作为研究对象。普通阀门本身操作也较简单,只有开、关、停三种运动状态,对其进行远程控制改造容易入手。

    之所以选择profibus-dp工业现场总线技术,是考虑到profibus-dp技术发展成熟,有广泛的应用实例,在全球拥有巨大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内目前也已经是机械工业推荐标准。

    硬件接口电路设计方案采用单片机+专用集成芯片SPC3+RS485驱动的方案。

    spc3具有1.5Kbyte的信息报文存储器,包括处理器参数、组织参数、和所有的输入输出缓冲区。spc3的1.5Kbyte空间只需要11条地址线提供地址,而实际spc3与中央处理器都是16条地址线连接,因为spc3内部地址线的最高5位全为0,作为存储空间的选通信号,因此spc3的16条地址线状态应该在0000H和05FFH范围内,才能进入spc3的存储空间。

    一般情况下,为了避免spc3存储空间和其它外部数据存储器发生地址冲突,选择通过地址译码电路把spc3的存储空间置于整个中央处理器地址空间的最高部分。

    spc3芯片上有一个引脚XDATAEXCH,复位状态为高电平,而当spc3进入数据交换状态进行数据通信时,该引脚会变成低电平,以此信号可以作为检测通讯是否正常的标志,一般该引脚连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作为直观的判断数据通讯正常的指示信号,较为方便。

  二、  profibus-dp从站通讯地址的设计方案有两种:

       (1)由远程的profibus-dp主站通过特定的数据通讯设定来修改从站地址;

       (2)禁止profibus-dp主站设定和修改从站地址,从站地址由从站本地设定,可以通过一个8位的拨码开关手动设定阀门控制器的地址,然后由中央处理器读入并写入spc3特定的存储位置(位于spc3存储空间地址16H单元的组织参数R_TS_Adr),从而使spc3获得通讯地址。禁止主站改变从站的地址,需要在初始化spc3时,设定组织参数R_Real_NO_Add_Change = FFH,并设定另两个组织参数R_SSA_Buf_Ptr = 0和P_Len_SSA_Data = 0,则两个组织参数的意义是:

       R_SSA_Buf_Ptr——用来存放来自主站的地址设定帧的缓冲区地址首地址;

       P_Len_SSA_Data——为收到的地址设定帧的数据长度。

    这样,spc3初始化时,就不会激活负责地址设定功能的服务存取点SAP55,从而使主站无法设定从站地址。

    同时,需要在阀门控制器的设备描述文件GSD文件中有这样的语句:Set_Slave_Add_supp = 0(表示该从站禁止主站设定和改变地址)

    profibus-dp支持的站地址由0到126共127个,可以通过改变8位拨码开关的低7位设定,拨码开关的最高位设定阀门处于远程控制还是本地控制。处于安全和可靠的考虑,除了远程控制还要有本地的控制功能,现场操作人员可以禁止远程控制而手动操作阀门。在这种状态下,阀门控制器会把主站获得的阀门运动控制命令抛弃掉,但仍然把阀门的各种状态传给主站,所以此时远程的操作员会得知远程控制失效,并仍然可以看到阀门的个种数据,但不能操作阀门运动。

楼主:
1 GSD文件简介
    PRO FlBUS设备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为达到Profibus简单的即插即用配置.PROFIBUS设备的特性均在电子设备数据库文件(GSD)中具体说明。标准化的GSD数据将通信扩大到操作员控制级。使用基于GSD的组态工具可将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集成在同一总线系统中.既简单又是对用户友好的。
2 GSD文件的组成
    GSD文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般规范这部分包括生产厂商和设备的名称,硬件和软件的版本状况,支持的波特率一可能的监视时间问隔以及总线插头的信号分配;
    ◆与DP主站有关的规范这部分包括只运用于DP主站的各项参数(如连接从站的最多台数或上装和下装能力)。这一部分对从站没有规定;
    ◆与DP从站有关的规范这部分包括与从站有关的一切规范(如输入/输出通道的数量和类型、中断测试的规范以及输入/输出数据一致性的信息)。
3 GSD文件格式
    GSD文件是ASCII文件.可以用任何一种ASCII编辑嚣编辑如计事本、UltraEdit等,也可使用PROFIBus用户组织提供的编辑程序GSDEdit。GSD文件是由若干行组成,每行都用一个关键字开头,包括关键字及参数(无符号数或字符串)两部分。GSD文件中的关键字可以是标准关键字(在PROFIBUS标准中定义)或自定义关键字。标准关键字可以被PROFIBUS的任何组态工具所识别,而自定义关键字只能被特定的组态工具识别。
     一个GSD文件的例子如下。
#Pr0fibus DP                       ;DP设备的GSD文件均以此关键存在
GSD Revision=1                     ;GSD文件版本
VendorName="Meglev"                ;设备制造商
Model Name="DP Slave"              ;产品名称,产品版本
Revision="Version 01"              ;产品版本号(可选)
RevisionNtmber=01                  ;产品识别号
IdemNumber=0x01                    ;协议类型(表示DP)
ProtocoI Ident=0                   ;站类型(0表示从站)
StationType=0                      ;不支持FMS.纯DP从站
FMS Supp=0                         ;硬件版本
Hardware Realease="HW1.0"          ;软件版本
Soltware Realease="SWl.0"          ;支持9.6kbps波特率
9.6 supp=1                         ;支持19.2kbps波特率
19.2 supp=l                        ;9.6kbps时最大延迟时间
MaxTsdr 9.6=60                     ;19.2kbps时最大延迟时间
MaxTsdrl9.2=60                     ;不提供RTS信号
RepeaterCtrl sig=0                 ;不提供24V电压
24VPins=0                          ;采用的解决方案
Implementation Type="SPC3"         ;不支持锁定模式
FreezeMode Supp=0                  ;不支持同步模式
SyncMode Supp=0                    ;支持自动波特率检测
AutoBaud Supp=l                    ;不支持改变从站地址
Set SlaveAdd Supp=0                ;故障安全模式类型
Fail Safe=0                        ;最大用户参数数据长度(0-237)
MaxUser PrmDataLen=0               ;用户参数长度
Usel prmDataLen=0                  ;最小从站响应循环间隔
Min Slave Imervall=22              ;是否为模块站
Modular Station=l                  ;从站最大模块数
MaxModule=l                        ;最大输入数据长度
MaxInput Len=8                     ;最大输出数据长度
MaxOutput Len=8                    ;最大数据的长度(输入输出之和)
MaxData Len=16                     ;最大诊断数据长度(6~244)Slave
MaxDiagData Len=6                  ;从站类型
Family=3                           ;模块1,输入输出各4字节
Module=“Modulel”0x23,0x13;     ;模块2.输入输出各8字节
EndModule
Module="Module2"0x27,0x17;
EndModule

网友:
好东西,刚好在使用 profibus , 参考下。 不过我用的是模块。

网友:
好东西,正在学profibus,这东西好。

网友(2012-08-23):
Module=“Modulel”0x23,0x13;     ;模块2.输入输出各8字节
0x23,0x13 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网友(2012-12-14):
好东东,学校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