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蓄电池逆变并网,这样的同步思路可以吗?

楼主(2011-02-18):
本人_大三学生,正在使用TMS320F2812做蓄电池逆变并入市电网(家庭用)的项目,在做同步频率与相位时通过查阅资料和自己的理解得到这么一个思路:
1、逆变使用(假设)200点分辨率的SVPWM(代码已经完成,待调试)。
2、锁定频率方法:使用2812的捕获单元捕获市电的两次正跳变,得到周期T后设置SVPWM的周期为T。
3、锁定相位方法:锁定周期后,捕获单元捕获到市电正跳变,立即将SVPWM指针移到周期中的第一个点。
4、相频锁定后,在下一次正跳变过零点,将逆变电源并入市电网。

我现在存在的疑问是:
1、锁频锁相的操作只能在正跳变时进行,无法“实时”同步,已经并网后若果突然失去同步,会否损坏蓄电池。
2、市电及不上DSP控制的逆变电源精确度高,假设某个周期市电频率49.9Hz,逆变部分频率50Hz,这时候我想到两种做法:
    1)在下次正跳变时,强行移到SVPWM的第一个点,这种方法将会造成逆变电流波形在接近正跳变过零点处的变形。
    2)给定一个阈值,偏差在阈值范围内时不作相位调整,这种方法会使两个电源间一直存在一个很小的电压差。

第一次做与电网相关的项目,不了解对电网的操作要精确到怎样的程度才安全。还请各位帮忙分析和指点。

楼主:
原谅我纯粹想把它顶起来。

网友:
并网?小心倒供电,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我就怕的这个,会不会电网电流倒灌到蓄电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怕这个,就怕你这个蓄电池在供电线路维护时伤人

网友:
这样是不是可以用太阳能或者直流电机+风叶的方式给蓄电池充电,然后逆变到电网里面?
顺便问个问题,如果把逆变的电源送到电网里面,是不是电表会倒过来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阳能风能正是目的所在,它们向蓄电池充电,然后DSP控制逆变并且并入市电。
现在正在尝试将蓄电池电能逆变进电网。

网友:
xiaobendan 仲跻东

电表不会倒转,你还得交电费

网友:
回复 楼主:
锁频锁相的操作只能在正跳变时进行,无法“实时”同步,已经并网后若果突然失去同步,会否损坏蓄电池。
如果是主流的结构,蓄电池是不会损坏的,但逆变侧会超压。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需要逆变器有孤岛检测功能

回复 网友D:
按照国外的做法,由电网取电和向电网供电是两个表两个价的,而且供电表还会做到不同时段算不同的单价。
按照国内的政策,并网是要有很多和谐的要求的。
这几年换的电表都有防逆转机构,为了和谐某些行为,并网更是吃力不讨好。

网友:
现在的电子电表貌似数值不能倒的

网友:
【8楼】 shihantu2
内部人士

网友:
并网不等于就向外送电,看使用的范围。如果并网的输出功率小于负载功率,除了市电停电,否则是不会向外倒送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些资料都是内部人士流出来的,上一些电源类的论坛一抓一把。

回复 网友E:
还要一个条件,负载的功率因素等于1。

网友:
楼主做单相还是三相?
很多论文好像都是这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锁定单相,先做输出三相的,因为SVPWM出来后是三相,网上可用的模型较多。论文很多这种思路,那是因为我就是看别人这么做的,只是自己还没理解透彻别人的做法,所以来发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_大三学生,正在使用tms320f2812做蓄电池逆变并入市电网(家庭用)的项目,在做同步频率与相位时通过查阅资料和自己的理解得到这么一个思路:
1、逆变使用(假设)200点分辨率的svpwm(代码已经完成,待调试)。
2、锁定频率方法:使用2812的捕获单元捕获市电的两次正跳变,得到周期t后设置svpwm的周期为t。
3、锁定相位方法:锁定周期后,捕获单元捕获到市电正跳变,立即将svpwm指针移到周期中的第一个点。
4、相频锁定后,在下一次正跳变过零点,将逆变电源并入市电网。
我现在存在的疑问是:
1、锁频锁相的操作只能在正跳变时进行,无法“实时”同步,已经并网后若果突然失去同步,会否损坏蓄电池。
2、市电及不上dsp控制的逆变电源精确度高,假设某个周期市电频率49.9hz,逆变部分频率50hz,这时候我想到两种做法:
    1)在下次正跳变时,强行移到svpwm的第一个点,这种方......

同步可以用电压采样的信号来计算实时相位,在使用相位-幅度转化,得到实时的电流环的基准值。相位-幅度的转化可以用查表+线性插值的方法。
用捕获单元捕获正跳变的相位锁定方法精度非常低,非常低,而且经常会有抖动。
频率可以N个周期平均得到。
检测到频率和电压长时间稳定了之后,在进行并网,而且并网电流应该从小到大慢慢加上去。
查表法的频率精度很差,建议使用DDS原理,使用固定采样率,异步采样的原理。即,不一定每一个周期的起始点一定是0.000度相位,也可以是0.1度、0.12度、0.08度,等等等,根据电压采样计算出的实时相位计算。
强行移动相位等等等的方法是山寨办法,不符合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实在太感谢您了。我会深入研究您说的这个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发现貌似你好像没有用电流内环。并网逆变的实质就是一个和电网同步运行的交流电流源,非电压源。调整电流和电网电压的同步相位,可是调整无功,调整电流幅度可以调整有功。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锁定单相,先做输出三相的,因为svpwm出来后是三相,网上可用的模型较多。论文很多这种思路,那是因为我就是看别人这么做的,只是自己还没理解透彻别人的做法,所以来发帖了。

1、如果用查表法,这个表使用AD采样一个周期的电网电压制作成表,并将本次采样和上次采样值进行比较得到幅值变化的方向〔上升还是下降〕,进而获得相位。
2、频率使用捕获单元进行多次捕获后计算平均值。
3、我对调相方法存在疑问,按照我原本的方法是得到一个相位〔0度时〕后使逆变电源相位跳变到该相位。如果这种方法不科学,那是否该使逆变电源连续变化,像教科书说的,加大逆变电源频率,使其加速追上参考电源,在相位相同的瞬间再降低频率?
4、电流内环指的是闭环控制中以电流为反馈的控制环路吗?它可以调电压幅值,对相位没有影响吧?

真是艰难,没开学回到学校,网络不通,图书馆周末居然不开门没法用电子阅览室,只能用手机上论坛和查资料,悲催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如果用查表法,这个表使用AD采样一个周期的电网电压制作成表,并将本次采样和上次采样值进行比较得到幅值变化的方向〔上升还是下降〕,进而获得相位。
2、频率使用捕获单元进行多次捕获后计算平均值。
3、我对调相方法存在疑问,按照我原本的方法是得到一个相位〔0度时〕后使逆变电源相位跳变到该相位。如果这种方法不科学,那是否该使逆变电源连续变化,像教科书说的,加大逆变电源频率,使其加速追上参考电源,在相位相同的瞬间再降低频率?
4、电流内环指的是闭环控制中以电流为反馈的控制环路吗?它可以调电压幅值,对相位没有影响吧?

对于3,参考数字锁相环。使用“相位累加”和“相位-幅度转化”就解决问题。增加相位步长,频率升高;减少步长,频率降低。
对于4,电压幅值永远是由电网决定的

看来你还没有找到答案,我上传你两份代码吧,两年前做的并网逆变器的电网跟随和参考波形部分。

Task_VSource.c的几个函数可以读的电网的瞬时相位、频率、峰值、有效值;Waveform.c里的函数,输入任意相位,返回对应的正弦函数幅值。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忙。先前的发言的确是很无知,我还完全没理解跟踪电网的技术,但是团队负责仿真的同学已经通过阅读论文,成功做出了simulink的仿真,可笑我一直都单干,忘了交流,而他们做完后也没想起要给我解释一遍这回事。刚才过去问了,他们给我整个仿真解释了一遍,我才发现原本的想法根本没触及到边。他们解释完后我终于理解了您说的参考电流之类的含义。现在我只要把仿真文件跟实际相联系和写代码。相信您的代码会给我很大帮助。明天图书馆开门了我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我的代码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2011-04-16):
请问楼主最近进展情况如何?

网友(2011-05-18):
回复 网友G:
你好:
我现在在用dsp2812 做一个单项光伏并网逆变器  在调试程序的时候  程序停留在 主程序for循环里面 不知道原因  请教 给予指点  谢谢!!

最初在程序里面添加了定时器下溢中断是可以发出spwm波,当我在程序里面加了ad和cap中断后 ,调试的时候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课题做完了吗 我可以加你好友 我也在做单相光伏逆变并网  我的qq510373765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的qq号码 :510373765
如果您方便的话 加我好友 我好更加方便的像您请教 谢谢

网友(2011-10-12):
想法很好。

不过,你在网络上搜索下:上海的一个什么电力研究院长,自己做的太阳能发电装置,也是并网发电了,但是,他发电还得给电力公司交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