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光板 显影

楼主(2011-02-18):
感光板显影这步 我就是做不好了,无论是显影剂浓度 还是温度我都尝试改变了,可就是还是不成功,板子在显影剂里时间长了 线路全泡下来了 成脱模剂了都!
难道是曝光的问题,我用了那种磨砂的透明胶片  可是用喷墨打印机打印出来 发现浓度不够 黑色的地方不能把光完全遮住  显影的时候本来应该被显影剂弄掉的 就是不掉  抓狂了

网友:
记住,浓的显影剂就是脱膜剂,极稀的脱膜剂就是显影剂,和溶液的pH有关。

网友:
呵呵,这就是你的胶片打印质量不高的问题了!

    如果胶片打印质高,溶掉未感光部分膜的时间也就是一两分钟左右。如果胶片打印质量不高,为了溶解不该感光部分的膜而增加浸泡显影液时间,正常感光部分的膜也会有掉膜。这是许多初学者遇到的问题,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现在基本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想到我的胶片打印质量不好,一片的遮光性不够好,我就用两片 三篇叠在一起用,可是两片的遮光性还是不够好  三篇遮光性就太好了,该曝光的地方就是无法曝光完全
我也有想过增加喷墨浓度 但是找了半天也设置不成功   是hp deskjet d2368  我也是这改变打印方式 但是也不成
您指点下呗 这东东还真要亲手做 看人家做 自己觉得看的很懂了  其实远远达不到啊~嘻嘻
您指点下吧  问题是出在胶片上呢 还是出在打印浓度上呢~

网友:
改用硫酸纸试下吧,喷墨打在硫酸纸上应会比较黑点吧,至于胶片,有些两面是不一样的,打印在比较粘的一面比较好。我用的是激光打印机打在硫酸纸上,效果不错。

网友(2011-08-04):
回复 网友A:
记住,浓的显影剂就是脱膜剂,极稀的脱膜剂就是显影剂,和溶液的ph有关。

受教了,万能的坛就是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