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E427单相多功能电表DEMO原理图”

楼主(2011-02-18):
我的毕设需要用430做一个电能表,想找个图参考一下,请问哪位有“FE427单相多功能电表DEMO原理图”?有的话,麻烦发一份给haikunxu@126.com,万分感谢。
这个是利尔达的一个DEMO板。

网友:
提供个电路给你参考下,主要是模拟部分的参数匹配,其余的跟普通的单片机也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得正是我想要的,单片机部分没什么问题,主要就是前面模拟部分。您提供的图就是I1使用分流器,I2使用互感器。
请问一下:系统从市电上取电,选取零线作地。这样的话,是不是火线不能使用分流器来测量电流,因为它的共模电压太大?
谢谢。

网友:
是的,如果要两路同时测量的话就有一路需要用互感器来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