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选择

楼主(2011-02-18):
有用过高速气马达(25000RPM)作雕刻机主轴的,来说下性能和噪音如何。等待了两年我也开始DIY了

网友:
气动主轴,效果怎样?

网友:
气的一般力气都很大,不过只见过直线运动的,很贵。转动应该不难实现,但整体造价肯定不菲。噪音肯定大,一般气动的,都有消音器配在旁边, 无形中,又贵了。控制系统也复杂,用到PLC是躲不过的了。

LZ这是DIY还是工业用啊?基本这么敢想气动的,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气动马达我只见过,有抛光机,切割锯等用的,价格也不算贵啊,我现在用的不是气动的是水冷25000RPM的,噪音很小

楼主:
下星期订的p5级轴承到,把我的无驱动主轴做好,下步准备自己加工个气动的主轴出来测试下。另那位有滑台转让的,我要一两套,规格大概是12ˉ16罗距04ˉ05行程250ˉ300的。有的朋友推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