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的上位机开发问题,相信很多人会遇到,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18):
笔记本,想做上位机,但很多教程以乎都是台式机的,运行不了示例程序,是不是还要USB转串口,或相关的操作,谁做过,有经验,教我弄下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
我一直用笔记本,有啥问题啊?挺好的呀!

网友:
下载一个usb转串口的软件如果需要串口的话

网友:
买根USB转串口的线。。10-100块的都有。。如果是51之类的话,10块钱级别的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有相关的学习资料没,就是一步步教你弄的那种,我邮箱:
315580086@qq.com

网友:
做上位机还挑什么电脑呀,无非就是有没有串口的问题,买根USB转串口线就解决了。

楼主:
改串口后问题解决了,现在就是要找到单片机上的程序

楼主:
还望有好心人把VC 和单片机上配套的程序都传上来

网友:
做上位机和什么电脑是没有关系的
无非就是你的通讯方式
如果是USB通讯呢
还需要什么串口呢
就算是串口那么你搞一个USB转串口就可以了,你的问题是通讯方式而不是电脑
VC写上位机不是一天2天就能学会的
坛子里有很多这样的既有上位机源码又有单片机源码的 自己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
需要串口并口的话买个expressCard 转USB的接口卡。能转化成并口和串口。

楼主:
怎么一次发送多个字符给单片机,如发送两位十六进制给单片机

网友:
这问题问的。。感觉楼主还没入门。去翻翻本坛的旧帖子吧,有海量的资料给你参考。

在本坛搜索关键字:“从零开始学VC系列教程”,看完那几个帖子你会有收获的,其中有个关于串口的能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了,简单的串口调试软件出来了,还有很多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68025&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