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pc取得陀螺仪得数据

楼主(2011-02-18):
我是外行,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如何用pc读取脱落仪得数据,陀螺仪有usb得接口吗?是不是要自己在pc中开发程序?谢谢!

网友:
你可以这样做
陀螺仪-->单片机-->USB to UART芯片-->电脑-->用软件从电脑串口提数据。

如果是模拟输出的陀螺仪,就用单片机的ADC转换成数据,然后通过UART输出。数字陀螺仪的话,还要学习I2C总线的协议。
去淘宝上买一个 USB TO UART的模块。插上USB口。安装好驱动后,芯片会在电脑里虚拟一个串口。
然后用串口小助手之类的程序就可以看到串口发回来的数据。或者发送数据给单片机。

刚刚接触电子的话,可以按上面这么做。比较简单。但是也要只是会一点C语言和单片机。

网友:
把单片机采集到的陀螺仪数据转换成字符串,如“2098 ”,记得加一个空格,这么发给PC的串口住手,在串口助手选择字符显示。然后可以直接把采到的数据复制粘贴到matlab的数组变量,如a=[];,直接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
大葱 matlab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gle下就知道了

数学方面编程软件,超级强大。

网友:
我是用带USB口的Arduino Nano IO板子, 开源的, 个子很小 (宽18mm X 高45mm).
淘宝上有很多卖的, 一百来元.

I2C --> Arduino -->USB --> P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
有时候arduino还当电压表用,

网友:
你可以这样做
陀螺仪-->单片机-->USB to UART芯片-->电脑-->用软件从电脑串口提数据。

如果是模拟输出的陀螺仪,就用单片机的ADC转换成数据,然后通过UART输出。数字陀螺仪的话,还要学习I2C总线的协议。
去淘宝上买一个 USB TO UART的模块。插上USB口。安装好驱动后,芯片会在电脑里虚拟一个串口。
然后用串口小助手之类的程序就可以看到串口发回来的数据。或者发送数据给单片机。

刚刚接触电子的话,可以按上面这么做。比较简单。但是也要只是会一点C语言和单片机。
------------------------------------------------------------------------------------
通俗易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