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问关于USBISP问题

楼主(2011-02-18):
马老师:我买了——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一书,看了有关自制USBISP的文档,我有以下几点疑惑,望您解答!
1:如我按照您的电路图连接出实物,我可以用我手头已经有的ISP下载线给自制的USBISP下载器下载固件吗?
2:如上图中JP插针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当JP短路,就可以用外部的ISP下载器往自制的USBISP下载器里面烧写固件?
3:如果我烧写USBISP下载器的固件,那么我的熔断丝又该如何设置(以AVRStudio为例)?
4:如果我考虑以后不兼容烧写3.3V供电的目标芯片,那么HT7536是否可以省去!如果不省去,是否可以用2个二极管替代?
5:书中提到用AVRStudio的最新版本,我想具体知道是那个版本以上!
————AVR爱好者!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用图片
马老师:我买了——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一书,看了有关自制usbisp的文档,我有以下几点疑惑,望您解答!
1:如我按照您的电路图连接出实物,我可以用我手头已经有的isp下载线给自制的usbisp下载器下载固件吗?
2:如上图中jp插针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当jp短路,就可以用外部的isp下载器往自制的usbisp下载器里面烧写固件?
3:如果我烧写usbisp下载器的固......
1:如我按照您的电路图连接出实物,我可以用我手头已经有的ISP下载线给自制的USBISP下载器下载固件吗?
==》可以的。

2:如上图中JP插针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当JP短路,就可以用外部的ISP下载器往自制的USBISP下载器里面烧写固件?
==》是的。

3:如果我烧写USBISP下载器的固件,那么我的熔断丝又该如何设置(以AVRStudio为例)?
==》光盘资料和本站有介绍

4:如果我考虑以后不兼容烧写3.3V供电的目标芯片,那么HT7536是否可以省去!如果不省去,是否可以用2个二极管替代?
==》不可以,因为USB的数据线规定电压为3.6v。可以使用2个二极管替代。

5:书中提到用AVRStudio的最新版本,我想具体知道是那个版本以上!
==》ATMEL官方站上可以下载到最新的版本。AVRStudio 4以上都可以。我现在也在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的及时回复!我心里有底了!

楼主:
请问马老师,只要是M8的片子都可吗?不一定要是ATmega8-16AU这个型号吧!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马老师,只要是m8的片子都可吗?不一定要是atmega8-16au这个型号吧!谢谢!

本拦中都有解释,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