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干点蠢事,先请教一下,有那些同学是用笔记本+扩展坞跑mach的?

楼主(2011-02-19):
如上所述,主要是不想把文件拷来拷去的。

网友:
wo zai yong  IBM X61 T8100  2G
xiao guo hen  hao .

网友:
打算用 IBM X41T +扩展用,已经准备了,测试了驱动板可用。只是暂时没有jj。
另外准备了一个很老的联想,直接带并口的好像昭阳1500。内存只有32M

网友:
今天jj到手(不是咱们网站的),用 IBM X41T +扩展坞 成功,

网友:
我的x61加底座 连本站雕刻机不成功,用x61加 pcima 并口卡可以连,操作时大多时候步进点饥声音不对

准备搬大电脑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x61加底座 连本站雕刻机不成功,用x61加 pcima 并口卡可以连,操作时大多时候步进点饥声音不对
准备搬大电脑过去

我开始的时候也不行,后来检查发现,在BIOS中,并口的中断地址不是378,而且并口的模式也不对,改正后正常了!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看来pcima 并口卡可行啊

网友:
Thinkpad dock used LPC bus, and the parallel port is "real" port

网友:
DELL D620 + 底座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