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阿莫,我的雕刻机的LED照明灯最近发生时亮时不亮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1-02-19):
机器使用有一段时间了,一切都很正常,就是最近一周出现了LED照明灯开机一段时间(时间不定,半小时,一小时不等)
就灭了,断电等一会再开又亮了。有时候不用断电,用手碰碰LED灯盘也能亮,想请阿莫诊断一下,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抢在阿莫前头,嘿嘿

网友:
【楼主位】 pspice
这是LED的散热不好,温度上升后引脚的引线和管芯接触不良,温度低了又连接上了,降温或换了这个LED

网友:
没有恒流
估计是温度上升了VF下降,电流偏高,LED金线接触不好了,这个电流不能超过20MA。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感谢阿莫的关注。
我已经接到了kaif_w的电话,他也是让我检查一下线的问题。我现在在单位,晚上回家才能试,有结果我会这里回复。

网友:
armok 阿莫
  我说的散热,不是我们后设计的散热盘,是LED封装的时候管芯和金属底座的问题,是LED的质量问题,在LED不亮的时候,用一个电阻或LED去短接光盘上的LED能找出来故障的LED.

  如果发现有时LED很快的闪,肯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按照LED的额定电流(或低于额定电流)工作的话,LED的发热其实是非常小的,不需要特别注意散热长时间也是没问题。LED损坏常见的原因是长时间超额定电流工作导致闷烧死、大电流导致LED瞬间烧掉的和做工问题导致金线脱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机器使用有一段时间了,一切都很正常,就是最近一周出现了led照明灯开机一段时间(时间不定,半小时,一小时不等)
就灭了,断电等一会再开又亮了。有时候不用断电,用手碰碰led灯盘也能亮,想请阿莫诊断一下,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有可能是这个帖子反映的问题:
在我们发现问题前, 已经有部分的机器使用了这种不合格的线材,虽然我们后面全部机器拆开换线,但由于工作量大,并且容易混乱,不排除少量的机器可能存在问题。

我会让 kaif_w 打电话给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装配的时候或使用时灯盘的线本来有一些余量的,由于某些原因导致线崩得比较紧,容易产生拉断。

回复 网友B:
【楼主位】 pspice......

我们公司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买了一批9芯串口通讯线,有的线芯里面有几个端口不同,因为实在产品的试制阶段,害的我们找了3、 4天的问题,才发现时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昨晚和今天上午的测试,证实应该是线的问题:
我昨晚回来就把机器打开,让灯亮着,但是机器没让它动作,只是灯亮着,一晚上没灭。早上测试着雕了点东西,半小时左右灯又灭了,不断电用手动了动连接灯盘的线,灯亮了,然手我不管真么动这个线灯都不灭了,呵呵,可能是断线的地方被我碰的连接比较好了。等什么时候再出问题我再仔细找到底是那段线的问题。

网友:
呵呵

感情老大也订不到合格的东西啊

我们单位来的东西,我几乎不检验

货是老大定的,不合格也得要

基本上

从来没有合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