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大虾都来帮帮忙,用神马电机比较好?

楼主(2011-02-19):
我在做水流控制系统,想要用电机来控制家用的那种水流总开关的开断

现在大部分的开关有旋转的,还有就是直接掰90°的开关。

不知道什么样的电机有足够的扭力来旋转开关啊~~~

另外,电源我想用12V的

网友:
那是得用很大的扭矩,不过没有那么大的你可以减速啊,开关上装个齿数多的齿轮,电机轴上装个齿数少的齿轮就行了,减速增扭啊。
或者用这个减速比更大的:

蜗杆减速 (原文件名:image0065.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你这个看起来蛮不错~不知道哪儿有卖呢?淘宝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一个创意时钟,我随便在网上搜的。。。
淘宝上也有蜗杆卖的,你搜搜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