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ECG 7导联方案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1-02-19):
问题1:导联切换后(也就是说控制信号改变后)会出现一小段时间的干扰,然后才能稳定,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2:七导联同步采集时,每个导联的采集时间很短,这样采集的信号经过AD转换后,用matlab画出来,七个导联的波形基本上没有变化?
问题3:单导联采集的信号工频干扰很大,由于采用了陷波电路,50Hz的干扰很小,但是其谐波干扰很大。是不是因为右腿驱动没有工作的原因?是否有其他的原因?
求指点!期待各位高手的指点!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
1.电路响应时间不够快,那个第一级的RC高通的电容大小对电路响应时间影响较大;
2.你是说七个导联的波形一样,还是每个导联的信号不会变化?
3.右腿,屏蔽驱动都有可能,你要确定这两个电路有没正常工作,另外试试改变一下第二级的低通截止频率,看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七个波形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感觉很有道理!先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七个波形一样!

那估计你导联切换的模拟开关没起作用,一步一步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只用两个导联切换,切换时间足够长,证明是能够切换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源程序中有这样一句话://the first 23secs(4600samples) are ignored,because the hardware. 由于硬件需要一定时间来稳定,故刚上电及导联切换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该方案并不能够完成七导联的同步采集,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12导联同步采集是如何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