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60驱动取样电阻电压波形图,大家来分析下,有杂波,

楼主(2011-02-19):
最大电流我用的0.22欧电阻也只有1.7A,最大,取样电阻到地电压大概400MV,,,波形有点不正常,

网友:
杂波是因为你开关频率对示波器的影响,真是不一定就这样。我测我的led的驱动器下面的取样电阻也这样。只要把表笔的地线掐在上面就会有影响。如果你把探头也接在地上还是有杂波,确认是你的线路对你的示波器的干扰导致的。

楼主:
好吓人的杂波,,  真是杂波的话我的电流提不上来,,郁闷,最大就1.7A,,我用的0.22R的电阻。理论上2A多啊,,明天找个0.16的电阻试下

网友:
细分多少?给CLK脉冲让步进电机锁定的角度变化,锁定的电流也会发生变化,我测的最高锁定时电压是480MV左右,有一个位置是0电压

前两张图好像触发没调好

我测的波形拉开以后,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振铃波形,两个脉冲之间没有楼主的向下尖波

网友(2011-03-27):
“明天找个0.16的电阻试下 “

兄弟,测试了么?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