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大家:是否有室外防水的喇叭,20瓦左右,直流驱动,4欧姆的。

楼主(2011-02-19):
求教一下大家:是否有室外防水的喇叭,20瓦左右,直流驱动,4欧姆的。

原先以为室外的防水音柱跟普通的喇叭一样,就在板子上设计了一个T类功放芯片,20瓦的,最大输出电压12V,结果发现室外防水音柱都是110v驱动的,没法。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适合我使用的室外防水喇叭。

网友:
拆开音柱,把里边的变压器拆掉就行。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上的兄弟,音柱本身是怎么使用的?

能否当作一般的喇叭来使用?只接两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音柱,把里边的变压器拆掉就行。
广告说的防水哪里能防多少水,主要还是看你的安装位置。

2楼说得对,因为像音柱这样的音箱喇叭。输入有70V、110V之分。

所以把里面的变压器拆了,里面的喇叭上面应该会有标的,一般有4欧-8欧的比较多。

网友:
你的功放和音柱距离有多远?
如果是安装在音柱里,那就按楼上说的,拆了变压器。
如果距离比较远,而且线路阻抗大,不但不能拆了变压器,你的T类放大器都得换掉。。还得加个音频变压器。

网友:
如果距离远,有线安装不方便,可以使用900MHz/450MHz数字无线传输系统,替代原来的70V、110V传输变压器改造音柱。

楼主:
我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直接买个车载的广播喇叭,就是城_管车上经常喊到的:边点儿,边点儿,哈哈哈

楼主:
功放和音柱是一起的

网友:
为了远距离传输,室内背景广播、室外音柱大多都用线间变压器的,类似早些年的有线广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直接买个车载的广播喇叭,就是城_管车上经常喊到的:边点儿,边点儿,哈哈哈

哈哈哈,搞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拆了变压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