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佛山的朋友买了雕刻机吗?能帮忙雕10个字母吗?我同学想做个LED广告牌。。

楼主(2011-02-19):
RT。。。就是我同学在学校附近开了个奶茶店。。叫我帮忙做几个字。。我这里在画电路图,用PADS2007画的。。

考虑到每个字母一块覆铜板,150MM*220MM.这么大做热转印应该挺麻烦的~雕刻机估计就一次搞定了。

。。想看看有没有佛山的朋友能帮助一下~在此先谢谢。。。。

就是价格能否实惠一点因为都是穷学生~~嘻嘻~~~。

网友:
看人家那种广告字都不用PCB的,直接用线焊的。

网友:
买铝塑板,直接在上面钻孔

网友:
我发过一个关于LED广告牌的制作的
他是铝塑板上钻5.0的孔,刚好把插件LED装上去,直接连引脚。
画板划不来的,尤其是你的大板打样一次都是几百块。

网友:
顶楼上

铝塑板  A4纸打印大号粗体汉字   粘上去  标记LED位置  钻孔  取下A4纸  OK

楼主:
我想过啊 ,但是我觉得很很很很麻烦啊~如果全用线接的话。。超乱的啊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过啊 ,但是我觉得很很很很麻烦啊~如果全用线接的话。。超乱的啊会

画板成本太高,你的板才150MM,
你每个灯的间距肯定不大,你直接用元件腿连,不用线,最后接电源用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一点都不麻烦  反而很有意思呢  嘿嘿

楼主:
好!我试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