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朋友们,平房的房顶添加一个天窗的想法如何?(不知道这个题目的帖子该发在哪里,如果

楼主(2011-02-19):
最近一直想设计一个好点的平房的方案,主要是节能保温,并且充分利用空间。
正房是坐北朝南的,两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又想可以不出屋子就能到到厨卫,所以需要把客厅,卧室,厨卫连起来,只好把厨卫放在相当于厢房的位置,可是这样一来,客厅两边的卧室的采光就会受到影响了,左想右想后只好试着考虑从屋顶上开个天窗来采光了。不知是否有这样的设计的朋友,想听听大家的建议和意见。谢:)

网友:
可以的,平房比较好折腾。

用保温的塑钢窗。

网友:
我老家那里就是这样做,订了一片厚玻璃,在饭厅处开了个天窗。非常好用。

网友:
呵呵,设计最重要,观察过一些,记住雨里面是含有泥沙的,搞不好会很难看,想要好看要清洗才行

网友:
"左想右想后只好试着考虑从屋顶上开个天窗来采光了。"

skylights are a big source of water lea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平房比较好折腾。
用保温的塑钢窗。

最近都想了很多方案了,那个方案都有缺点,折腾好了以后会舒服些,现在这个阶段比较郁闷,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老家那里就是这样做,订了一片厚玻璃,在饭厅处开了个天窗。非常好用。

恩,我也想在客厅的中间弄个天窗,朋友可以贴个照片吗:)

网友:
华北附近或者南方可行,如果是北方冻死你。没发现北方的房子都是尖顶的吗?开不了天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左想右想后只好试着考虑从屋顶上开个天窗来采光了。"
skylights are a big source of water leakage.

呵呵,你说的对 ,漏风,漏水是个问题,我在想该怎么避免这些,开始想的是将房顶的天窗倾斜一定角度,然后在玻璃外面装上保护罩,这样就可以在下雨下雪时用保护罩将玻璃盖住。当然,窗户与框架之间的密封也得做到位,多几个保险才能安全些。朋友还有其他建议吗?

网友:
岩棉外墙外保温,双层塑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