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中断后怎样从断点继续?

楼主(2011-02-19):
mach3在运行中不能转到其他任务,和某些游戏差不多?转回来就暂停,怎样继续?否则又要从头开始.

试雕:

楼主:
是的主轴没有自动启动,而且步进像是点动似的,只好重新开始了,图片左边是雕刻了一半中断,右边是重新开始雕刻,没有铣平面,另外深度稍大一点;底面雕出来很平(用的copperCAM,刀具参数是0.1/30度,电路板深度是0.2mm).

mach3右下角的"Spindle Spead"是什么参数?每次打开mach3都是0,我都要设,随便写了一个数3000,什么数值比较好?

网友:
在行号的下面有个“从这里开始”,每次中断后,点这个按钮,然后等数字恢复到中断行后,点“循环开始”,会弹出对话框,其中有“主轴开”选项,勾选,然后确定,等机器移动到位后,再点“循环开始”即可。

网友:
在看MACH3视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