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和手机USB方式进行通信,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在手机上处理并显示,有谁做过啊?我

楼主(2011-02-19):
如题

网友:
手机上的接口你知道?没有上层程序的API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机上的接口你知道?没有上层程序的api怎么办?
如果我用诺基亚手机,USB API官方网站肯定提供

网友:
手机usb只能做从机吧,智能机除外

网友:
单片机做usb host估计相当的有难度~

网友:
估计不行,还是从蓝牙,或者MIC考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做usb host估计相当的有难度~
单片机配合ch375,既可以做主控也可以从机的,你可以在优酷看看振南的视频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做usb host估计相当的有难度~
单片机配合ch375,既可以做主控也可以从机的,你可以在优酷看看的视频教程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用蓝牙现实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蓝牙现实一些。。。

蓝牙通信的速度比较低把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采集数据  然后在手机上显示实时曲线图,并对信号做出分析

网友:
单片机做USB host,手机做从机。单片机把手机当成一个U盘。单片机定时向U盘写文件。手机做个上位机,不断读数据文件,看看这样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片机做usb host,手机做从机。单片机把手机当成一个u盘。单片机定时向u盘写文件。手机做个上位机,不断读数据文件,看看这样怎么样?
这个想法不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