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学倒桩,为什么不用踩油门,只踩离合,车子就可以跑?

楼主(2011-02-20):
RT

网友:
因为发动机在转

楼主:
在网上看到的解释:“是的,教练车上边油门都固定着,踩不动,倒庄时只用松抬离合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用踩油门,只踩离合,车子就可以跑?

啊哈,这个问题很高端。

网友:
怠速高,松离合

网友:
踩离合,可以走?这车很特别呀!
哈哈!

网友:
发动机有怠速

楼主:
何谓怠速?

网友:
怕学车的乱踩油门把车撞了,一般会把油门线拉掉,然后调高一点点怠速

网友:
把普通的车子怠速调高就一样了

网友:
怠速稍高的都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动机发动起肯定要转吧?你即使停止也要转,不转就熄火了,你又要重新点火,

网友:
怠速就是你放空档时发动机还在转

教练车在倒桩时,教练一般情况下会锁住油门(比如拔掉油门线,你踩了也没用),把怠速提高(夏天有些车开空调时也会把怠速提高),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松开离合,不踩油门,车也会走

网友:
半联动啊

楼主:
汽车离合器起到把发动机与传动的齿轮分离的作用,踩下离合就等于失去了动力,相当于变速箱位于空挡位置,车就会没有动力,没有制动的向前走。刹车就是使刹车片与刹车盘贴在一起,用来减速,和自行车的刹车一样原理。
换档的时候需要踩下离合,刹车的时候不用踩离合,“先离合后刹车是错误的,因为踩下离合器时,变速箱就相当于空挡,而空档刹车的时候,要全部依赖刹车系统的力量来降低车速,在山路上,上下坡时是绝对禁止的。而如果先踩下刹车,发动机能有一定的制动作用,有利于缩短刹车距离,对完全更有利。正确的操作是,应先踩下刹车利用刹车系统和发动机制动作用同时降低车速,当车速降低至接近停止时再踩下离合器。”

网友:
汽车都有最小保持油门吧.

网友:
油门线摘掉了, 怠速调高,害怕出事!

网友:
因为教练车把,貌似教练车都是这样的

网友:
高深的问题呀

网友:
教练车都把怠速调高了

网友:
松离合才能走,难道楼主教练车是火星车?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  用MCU来稳定怠速  这样~~~~起步就简单多了~~~ 哈哈

网友:
这是因为汽车采用电喷系统的缘故,发动机ECU自动调节节气门,保证发动机转速稳定,也就是保证怠速.
PS:其实节气门是有最小开度的.

网友:
怠速高。

记得当年学车用的桑塔纳1.8的。二档半离合,不踩油门,爬大坡一点儿问题没有。灰常彪悍!

网友:
倒档在汽车发动机中的传动比最低,所以力最大,不踩油门在平路上也能倒车。
另:汽车爬坡时,如果在一档上爬不上坡,建议把车倒过来用倒档上坡。

网友:
现在学车都不学机械常识了,所以有些事很多新司机都弄不清楚。怠速,传动比,前驱后驱四驱,鼓刹碟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