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步进电机噪声折磨疯了

楼主(2011-02-20):
各位高手,小弟如今碰到一个棘手问题——步进电机的噪声。
我用的步进电机相电流300mA,驱动器以THB6128为主控芯片,细分1~128。现在一接上电就有噪声(电机都没有动,后来一试转的时候也有噪音)。本以为电流太大了,结果把驱动器输出电流调到1A,噪音反而没有了?但是,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发热。

网友:
可能你的驱动的PWM波频率太低了,频率调高点试试

楼主:
我在驱动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加减速控制。我希望步进电机启动时能够由低速向高速运动。另外,还有疑问要请教高手,电机不运动时的噪音也与PWM波频率有关吗?

网友:
补充LS两位高人

我用过7128的驱动器,128细分
一台电机很安静,
另一台叽叽叽叽吵,
所以电机本身的质量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驱动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加减速控制。我希望步进电机启动时能够由低速向高速运动。另外,还有疑问要请教高手,电机不运动时的噪音也与pwm波频率有关吗?

不转时有噪声是锁电流了吧。看这个芯片有“半流锁定”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在驱动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加减速控制。我希望步进电机启动时能够由低速向高速运动。另外,还有疑问要请教高手,电机不运动时的噪音也与pwm波频率有关吗?
不转时有噪声是锁电流了吧。看这个芯片有“半流锁定”功能。

对准了极位不因当有 温温温温 的声音

可以在电机锁位后用手轻轻 转一下主轴可以感应到震荡震荡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B6128是有半流锁定,但是我现在用的是用THB6128做的驱动器,上面用拨码开关来控制全流工作还是半流工作。我想你说的意思是转动的时候全流,锁定的时候半流吧。

回复 网友C:
高人,你说了现象,但是怎么不说如何解决呢?

网友:
6128做的驱动出现明显锁相噪音,先检查一下芯片的地线、采样线路是否处理好。参考一下芯片的应用相关资料。其次是看看斩波电容用多大的,是否焊错。

按楼主说的,估计是地线、采样线路部分没注意好。剪个PCB截图上来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老板买的现成的控制器2MA320,没有PCB。照您这么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办法搞了?但是为什么大电流就听不到这个锁相噪音呢。

网友:
电路设计 方面只是一个可能性  。 手上还有其它类似的电机吗,换来试试,看看有没有区别

还有,锁相时,是不是偶尔会有噪音变小的状态,就是电流设定在300MA在情况下

至于说小电流与大电流在噪音方面的问题……  步进电机的阶梯波看过吗,同样细分情况下,大电流和小电流的在的波形区别在台阶的高低。可以这样理解一下,电流小了,台阶小,锁相状态时的幅值小。容易受影响。出现噪音,是电机停在非整步状态,斩波恒流方式加上感性负载,地回路处理不好、采样线路处理不好就容易引起振荡,这噪音就明显了。这电流大了,相对在这方面会好一些。

以上所说,由结果反推原因得出,更专业的解释查找相关资料吧

网友E:
下本钱换伺服估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佩服!学习了!用该驱动器驱动电流为1A的电机,几乎没有噪音。驱动300mA的电机,噪音很明显,没有噪音变小的情况。看样子换个大电流的电机算了。

楼主:
最初用L6219,拿洞洞板焊的驱动器也没有这么大噪音啊。杯具。

网友:
和电机也有关系

网友:
也被步进噪音困扰,想找个经济点的4-5A的步进驱动器做低速,但噪音都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佩服!学习了!用该驱动器驱动电流为1a的电机,几乎没有噪音。驱动300ma的电机,噪音很明显,没有噪音变小的情况。看样子换个大电流的电机算了。

试试改变限流电阻  自己算一下 到 300ma 以下 用多大电阻

我猜是不是 小电机给了大电流磁场太强了 都串到麻辣隔壁的麻辣隔壁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限流电阻?你是说在电机的每一相串联一个小电阻吗?

都串到麻辣隔壁的麻辣隔壁去了????????img src=./emotion/em045.gi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限流电阻?你是说在电机的每一相串联一个小电阻吗?
都串到麻辣隔壁的麻辣隔壁去了????????img src=./emotion/em045.gif

驱动电路 哪有个限电机电流的电阻~~~ 折下来换一个   这个作法只能用于实验

如果是5线的电机也能在 电流线哪直接串

如果是 4线的电机 哪就在驱动板或者输入的电源哪串一个电阻上去  你可以接个电流表看一下 虽然看得不是很准但也不会差太多先控制到 300ma以下试试

话说~~~  能不能完整的说说~~~你在搞什么 只是作实验还是作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做贴瓶机产品。主要是步进电机控制部分,打印与显示。系统有两个电机(后面要加到4个),一个微型打印机和一个TFT液晶。开始做好了一个两电机的样品。电机用L6219驱动。后来老板要换电机(他嫌转得慢),就换成了现在这种电机。然后L6219驱动电流电流不够,还不好做细分,就用了THB6128。现在碰到噪声了,很苦恼。现在这个驱动板24V输入电压,输出电流300mA~2A,驱动300mA的电机噪声大。

大侠的意思是限制电机的相电流吧?

网友:
噪音、噪音
得说清楚是转动时的电磁噪音还是锁相状态的噪音

锁相噪音不成问题,工作噪音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换个厂家的测试板吧,或者是拆驱动器,飞线

串电阻测电流,可以在相线中串一个0.2欧的,用示波器看幅值

网友:
先试试16细分呢?
细分太多造成脉冲的持续时间不够,也会有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反正电机一上电,不转的时候嗡嗡响,转得时候也嗡嗡响,声音都差不多。我想锁相噪音肯定是存在,但是转动时的电磁噪音就听不清楚了。但是至少得把锁相噪音减小点才能知道有没有电磁噪音。

网友:
同被折磨,mark一记学习学习

网友:
斩波低会导致周期性由强到弱的噪音。像这种集成芯片,外围能做的最多也就把衰减方式改改别无他法,要杜绝声音只能用别的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反正电机一上电,不转的时候嗡嗡响,转得时候也嗡嗡响,声音都差不多。我想锁相噪音肯定是存在,但是转动时的电磁噪音就听不清楚了。但是至少得把锁相噪音减小点才能知道有没有电磁噪音。

THB6128 是哪个公司的 你把电机的相电流(串个1R电阻进线圈) 取出来看看?注意停止的时候应该在200MV档

网友(2013-11-30):
锁机噪音,真让人头疼

网友:
频率调高试试,速度忙都相对声音比较大

网友:
速度慢,声音都相对比较大

网友:
这个芯片是怎么控制电流的?

网友(2014-06-29):
MARK,我现在也是只要给了使能,还没有给PWM时 ,电机就发出噪声,转动时噪声小,像是被掩盖了。我试了个小功率的电机,噪声明显没有了。暂时估计是电机问题,解决办法正在想

网友:
我的锁机噪声是丝丝的响,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本钱换伺服估计就好了~

伺服电机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