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请问做串口通信的时候,可以怎么用Modelsim仿真测试?

楼主(2011-02-20):
如题,  写testbench 么 ?
   好心人发个例子看看 谢谢了

网友:
软件调试就是用testbench了

楼主:
testbench懂写一点     就是在写这种数据传输类型就不知道咋下手了

网友(2012-05-02):
我也很想知道,学习中!

网友:
按照固定波特率对应的时间间隔,改变txd电平
论坛上有几个很好的 uart模块啊,你看看就明白了
=-----------------
如果是非综合的,纯做验证的,更加简单,直接指定延时值,再按data[7:0]逐次改变电平

========
如果你不明白上面所说的,那你最好多练几天verilog语法小模块

网友:
给它一个常量试试。。。

网友:
我刚做了个,仿真时我是利用串口数据的格式,通过延时进行赋值,比较结果的。这也只能验证功能的正确与否,下面是我的利用FPGA模拟串口的例子。
数据格式,两位高电平起始位(无线光通信上的应用),八位数据位,一位校验位(可选),一位高电平的停止位,无数据时为低电平。text bench 如下:
注意仿真时钟与发送速率的关系哦,我的系统时钟是50M,发送速率是1M。initial
还请批评指正~~~~
begin
rst_n = 0;
#10;
rst_n = 1;
end
initial
begin
        repeat(10000)
                begin
                        re = 0;
                        #200;
                        re = 1;
                        #20 ;
                        re = 1;
                        #20 ;
                        // the data
                        re = 1;
                        #20 ;
                        re = 0;
                        #20 ;
                        re = 1;
                        #20 ;
                        re = 0;
                        #20 ;
                        re = 1;
                        #20 ;
                        re = 0;
                        #20 ;
                        re = 1;
                        #20 ;
                        re = 1;
                        #20 ;
                        //======
                        re = 0;
                        #20 ;
                        re = 1;
                        #20 ;
                end
$stop;   //重复发送上述数据串10000次后停止仿真
end
initial
   sys_clk = 0;
always
        #1 sys_clk = ~sys_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