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86电机驱动

楼主(2011-02-20):
以前的电压只能输入直流50V安全工作,对有些驱动86电机要60V或者60V以上的用户收到了限制,今年改板后,输入直流80V也不怕了。

网友:
做的不错啊,成本控制怎么样呢?
这个预计销量如何?

楼主:
高压的成本偏高

网友:
请教LZ个问题,细分电机断电后再上电产生窜动如何解决?你着驱动成品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做的还可以啊,不过布的有些乱.看你板上的滤波电容应该输出电流不太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没放电,如果是,加个电阻就解决了,还有其他问题联系QQ1325323659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大可以输出6安培,够我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