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的接口的EN怎么接?

楼主(2011-02-20):
我有一块16*64的双色LED点阵屏,74HC245+595+138...接口是 CLK  STB  DR  DG  EN  A  B  C  D   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当我把EN接单片机的I/O时,点阵显示的内容没错,但是亮度很低,几乎看不见,就像是灯丝在亮一样,如果在晚上关灯还可以看见一点,白天完全看不见,我把EN接到电源时,嘿!亮了,但是一段时间后显示就出问题了,而且这种情况下芯片发热,请教一下各位,这个EN是怎么回事啊,不管我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不亮,这屏我有两块,都一样,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把EN和STB对换接看看^_^

楼主:
【1楼】 wuqihuihaoo
积分:29
派别:
来自:

把EN和STB对换接看看^_^

------------------------------------------------------------
我对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一行数据发完之后,EN拉高,一行led就会亮,然后延迟一段时间,拉低,一行led熄灭,发送下一行数据,再拉高EN点亮下一行led,如此循环,适当改变延迟可调整亮度。

楼主:
【3楼】 vtte
积分:522
派别:
来自:
一行数据发完之后,EN拉高,一行led就会亮,然后延迟一段时间,拉低,一行led熄灭,发送下一行数据,再拉高EN点亮下一行led,如此循环,适当改变延迟可调整亮度。

---------------------------------------------------------------------------------------------------------------------

我改了的,改到类似流水灯,还是一样不亮,这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etter.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G_74138  = P2^4;     //显示允许控制信号端口(EN)
sbit  Sdata_R1 = P2^5;     //串行数据输入(R1)
sbit  RCK_595  = P2^6;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L)  STB
sbit  SCLK_595 = P2^7;     //移位时钟脉冲(S)   CLK

sbit  Addr_A  = P2^0;
sbit  Addr_B  = P2^1;
sbit  Addr_C  = P2^2;
sbit  Addr_D  = P2^3;

unsigned char temp;

char code reserve[3]  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

将显示数据送入74HC595内部移位寄存器

**********************************************************/
void WR_595(void)
{
  unsigned char x;

  for (x=0; x<8; x++)
  {
    temp = temp << 1; //数据左移一位,最高位送入CY
    Sdata_R1 = CY;

    SCLK_595 = 1;     //上升沿发生移位
    _nop_();
    SCLK_595 = 0;
  }
}

/**********************************************************

点阵显示子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data3,uchar *data4)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n;

   for(i=0;i<16;i++)             //扫描16行
   {
    G_74138 = 1;                //关闭显示

     temp = (data1[2*i]);        //一行写8个字节
     WR_595();
     temp = (data1[2*i+1]);
     WR_595();
     temp = (data2[2*i]);
     WR_595();
     temp = (data2[2*i+1]);
     WR_595();
     temp = (data3[2*i]);
     WR_595();
     temp = (data3[2*i+1]);
     WR_595();
     temp = (data4[2*i]);
     WR_595();
     temp = (data4[2*i+1]);
     WR_595();

     P2&= 0xf0;      //行号清零
     RCK_595 = 1;;     //锁存数据
     P2|= i;          //行输出
     RCK_595 = 0;
    G_74138 = 0;      //打开显示

     n = 9;
     while(n--);       //延时,调节亮度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m;

   while(1)
   {
     for(num=0; num<200; num++)
     display(Bmp[0],Bmp[1],Bmp[2],Bmp[3]);
     for(num=0; num<200; num++)
     display(Bmp[4],Bmp[5],Bmp[6],Bmp[7]);
   }
}

网友:
G_74138 顺序是不是反了?

    G_74138 = 1; 这是开显示吧

楼主:
【5楼】 vtte
---------------------
是吗,我试试。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LED屏的电路在设计时为了防止EN悬空时出现乱码,把EN接了下拉电阻,用的1K的下拉,我用的51驱动,所以驱动不够,将下拉电阻去掉就好了。